求6E2推动电路

楼主(2020-04-14):
想把立体声LED指示灯改成6E2猫眼,LED点亮时猫眼闭合,求推动电路,谢谢!

网友A:
楼上版主的图我用在6P1单端上效果不明显,把9014基极那个1M的电阻拿掉后很好用。楼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版主的图我用在6P1单端上效果不明显,把9014基极那个1M的电阻拿掉后很好用。楼主试试!

很好,有道理  9014是硅管不能用分压式偏置,保留下偏压电阻或者去掉下偏压电阻,调整上偏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