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看这个变压器,输出电流有多大?

楼主(2020-04-14):
找到一个变压器,初级标了220v ,保险丝是0.315A。次级是双12.5V,不知道次级电流多大?准备用在FU32灯丝串接,电流合适不?帮忙看看这个变压器,输出电流有多大?

楼主:
图片如下,变压器还挺大,也不知道以前用在什么机器上的

网友:
剖开绕组保护纸,看看次级绕组线径,查表截面,估计一下,每mm2,2.5A,或2A,3A
不用知道变压器功率,和次级电压

网友:
从外形尺寸判断12.5V提供1A电流应该没问题。

网友:
只做灯丝变压器没有问题。

网友:
测量一下铁芯大小可大略估算变压器功率,在根据功率推算出电流。例:铁芯长为57mm,厚30mm,此变压器功率大约为12W,如果变压器次级为双12.5V,电流为O.5A.

网友A:
参照与保险盒尺寸对比估计你这个变压器应该是57片x32左右。那么他的功率应该在20VA左右。次级是双12.5V,他的最大电流0.8A、不够用。你测量一下次级双12.5V绕组的直流电阻,如果完全相等、那么次级是双线并绕的,可以考虑将双线并联使用,电流将近2A了;如果次级不是双线并绕的,那么就需要将次级拆开、分别将两根线对折后改成双线并绕。这样就改成两组6.3V了。

网友:
从型号规格看,应该是66片。0.35mm片叠厚60mm;70mm;81mm;91mm;99mm,功率分别是12VA;16VA;20VA;25VA;33VA。剩下的你测量变压器厚度自己去算吧,要记入85%效率。

网友:
把fu32的灯丝接上去,
点亮半小时看看变压器温度高不高
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参照与保险盒尺寸对比估计你这个变压器应该是57片x32左右。那么他的功率应该在20VA左右。次级是双12.5V,他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