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电源嗡嗡响!

楼主(2020-04-14):
求救,电源嗡嗡响!

网友:
一般短路会有嗡嗡声音闷,硅钢片不紧声音嗡嗡脆,滤波做不好是交流声音哧,所以你的嗡嗡声音来自哪里得自己慢慢检查。

网友:
感觉是磁钢松动了,胶粘下就好了

网友A:
使用时间长了   绝缘漆浸泡  烘干

网友:
初级串一个40W灯泡,灯丝发红正常,灯丝发黄有短路。

网友:
只要温升正常绝缘漆浸泡后烘干即可。

网友:
钢片夹的不紧。无法进一步加紧的情况下,整体用石蜡煮。

网友B:
看着不像是铁芯松动,估计是内部短路,造成电流过大引起的。

网友C:
是不是热得快?热得快就是内部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热得快?热得快就是内部短路了。

不怎么热,开30分钟还是温热

网友:
首先判断是不是电网附近用电的原因,是不是你家的电网比较污染严重。加入隔直流电路试试
有时候奇怪,就是变压器的铁芯比较好 磁通密度比较大,容易受大直流影响。反而断带多的垃圾变压器没有声音。

网友:
釆取六楼办法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不像是铁芯松动,估计是内部短路,造成电流过大引起的。

内部短路,时间不会维持太长,就会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怎么热,开30分钟还是温热

使用没问题,就是属片不紧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的建议,先加固,不行浸漆再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怎么热,开30分钟还是温热

空载通电30分钟不应该发热(微温),否则就是绕线太少空载电流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时间长了   绝缘漆浸泡  烘干

要不要把铁芯拆了,重装再浸漆?

网友:
先确定变压器是否有局部短路,可用万用表测一下空载电流,如正常,在做下一步处理,不要拆片,紧固螺丝,然后做浸漆处理,较为稳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要不要把铁芯拆了,重装再浸漆?

什么都不要,加热以后浸漆,再烘干,即可。

网友:
只要没有内部短路,就锁紧螺丝浸漆看看。

网友:
看铁芯还不像松的样子,先把所有的连线都断开,初级接220V,测量其它各个绕组的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嗡嗡声是否还有?

网友:
螺丝紧固作用不大,还是浸漆烘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都不要,加热以后浸漆,再烘干,即可。

一般可以加热到多少度?

网友:
螺丝太松会响,螺丝过紧,造成铁芯与骨架间隙大也会响。

网友:
先排除电网污染,我的固维电源在电暖气调到低档时铁心叫,开全功率就安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一般可以加热到多少度?

浸漆前加热在90到100度,目的是烘干水份、使漆能充分浸入。

待温度到50或60度时浸漆,(温度太高挂不住漆)

拿出沥干(不滴)后, 再烘至90到100度,取出冷却即可。

——加热多少度,和变压器或电机的“温升”有关。

网友:
干什么用了电流大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浸漆前加热在90到100度,目的是烘干水份、使漆能充分浸入。

待温度到50或60度时浸漆,(温度太高挂不 ...

可以放在里面煮不?

网友:
单独给变压器通电,有响声则是变压器硅钢片的机械振动,可采用紧固螺丝,在机箱与变压器间垫红纸垫片等解决。如果为线圈振动,需要从绕或浸漆。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放在里面煮不?

没这个必要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担心的不是嗡嗡响,真正担心的是当心着火!!楼主太危险了,绝缘漆不要明火加热!!七嘴八舌的太危 ...

从做菜中启发,隔水加热(^^)

网友:
浸漆烘干试试,会有奇效。

楼主(2021-01-17):
PCB的板,交流点灯建议灯丝单独供电不走板上

网友:
绝缘漆适当加稀料稀释,不要加火煮。加热变压器到80~90度左右放进稀释好的绝缘漆桶里就行,半小时后捞出沥干(可以重复)......再加热烤几个小时,摸漆不粘手了即可......土制烤箱可以用铁通加盖子,里面点两三只100W灯泡。

网友:
浸漆  烘干,紧固螺栓

网友:
变压器通电后用手摸铁芯和线圈看那个先热(空载时)。要是线圈先热了温升还很快那你就拆了重绕吧,因为匝间有短路的。要是铁芯先热温度不高稍微有点温乎那是正常。要是温度很高甚至烫手,那是电压不对,或初极内部有短路的。这些都正常那就是片子松,片子松有两种一是外松紧紧螺丝就好了。要是内松螺丝越紧响声越大。要是内松你可以在铁芯和骨架间加铁片或加竹片。如果加不了那就得寖漆了。你先吧四各螺丝少松一点看声音是否小点,找到问题在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