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电容用在750V全波整流上够不够耐压

楼主(2020-04-14):
Un500V,Us560V的电容2个串联用在750V全波整流上耐压好像差了点,有没有人这样用过,有点担心空载的时候会击穿,用在独立的高压电源上。

网友:
这电解很容易被损缺,高电压下油浸要好很多。

网友:
高压雷区,从未去过,怕!

网友A:
可以使用,但是电容串联,需要加均压电阻,否则,很容易因为电容参数差异,各个电容上压降不同,造成击穿。

网友:
如果供电交流电压是750v的话,750*1,414=1060(v),就别用它了,况且串联后才11uF。

网友:
先测试一下再说吧,网上好些这种电容耐压达不到。

网友:
这种小个子的电解电容用高压上,我估计有点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但是电容串联,需要加均压电阻,否则,很容易因为电容参数差异,各个电容上压降不同,造成击穿。

这个接交流330V通电试过,上下2个电容电压都在220V左右,比较平均的,用这个电容是4个并联然后在串联,总容量在44uF/1000V,空载的话电压肯定超过1000V,带载应该在940V左右。

楼主:
这个电源我是电子管整流CLC滤波,第一级用的是15uF/550AC的油罐,第二级用大点的油罐要2个并联太大了,第二级也用15uF的会不会小了点。

网友:
还是三个150UF的更靠谱

网友:
这个估计困难

网友:
起码要耐压600V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使用,但是电容串联,需要加均压电阻,否则,很容易因为电容参数差异,各个电容上压降不同,造成击穿。

又学到东西

网友:
不够吧,750*1.4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