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又拆了个电动剃须刀,电池报废了!

楼主(2020-04-14):
是个飞科的PS185,拿来开剃须刀毫无反应,拆开后关机量电池电压,有1.25V电压,开一下剃须刀,没有反应,电池电压直接掉到0.3V,1.25V是虚电,装机插着充电1小时,开机转一下就停止,拆开量电压还是老样子,看了下是个1.2V的镍镉电池,应该是电池已经废了,准备去淘宝买一个换上去试一下!

网友A:
1.25应该是镍氢或者镍铬电池吧,常用的,楼主手里没有存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5应该是镍氢或者镍铬电池吧,常用的,楼主手里没有存货吗?

Ni-Cd 是可怜兮兮的镍镉啊,记忆效应害死人!

网友B:
前几天刚把飞科FS373更换了两节,某宝买的6.5元/节;是怎么充电都是当时能够使用三两分钟,过一会就没有电了。

补充内容 (2020-4-15 05:15):
上面的描述,出现问题了,因为之前的无法充电,买了新的更换,现在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几天刚把飞科FS373更换了两节,某宝买的6.5元/节;是怎么充电都是当时能够使用三两分钟,过一会就没有电 ...

买到假的了

网友:
前面的表达出现问题,没有细看,给您的判断带来不同的结果,抱歉!换新以后好了……

网友:
这东西里面都用镍镉,一定要尽量放尽电再充电。
有时候还不如可以拆装电池的呢

网友:
换镍氢电池

楼主:
可能电力输出没有镍镉有劲!

网友:
换锂电池看看能不能扛得住

网友C: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淘宝买的刮胡刀电池也都是不耐用,一个月就又充不进电了。我自己用的飞利浦刮胡刀,都10多年了,原装电池现在充一次电还可以用半个月 。现在我都不敢去换这种电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在淘宝买的刮胡刀电池也都是不耐用,一个月就又充不进电了。我自己用的飞利浦刮胡刀,都 ...

我有个飞利浦的剃须刀已经14年了,电池严重老化,充一晚上刮起来有气无力的,也要换电池了!

网友D:
说到镍铬电池有记忆是在长期小电流工作产生的,但像剃须刀电动机(几百毫安电流)这样使用应该没有记忆。我的两节镍铬5号次时代用十年以上了还在为我服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说到镍铬电池有记忆是在长期小电流工作产生的,但像剃须刀电动机(几百毫安电流)这样使用应该没有记忆。我 ...

追加一句,我那剃须刀的网罩都换过啦。

网友:
我也有个,就是开关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