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全铜......

楼主(2020-04-14):
疫情宅家不小心又作了一个全铜空气电容。喜欢空连的机械特性.......
初步测了一下最大和最小容量
完工后再细调

网友:
楼主技艺精湛,作品赏心悦目,不得不服。

网友:
真不错,手艺棒,感谢分享

网友:
相比铝片可变不仅好看,而且性能更佳

网友:
工匠精神。点钻。

网友:
成本太高了,要是能批量做就好了

网友A:
楼主好手艺!做不锈钢的,是不是强度更高些。

网友:
匠人精神,空联都自己做

网友:
真棒!手工不错!

网友B:
容量大点,例如365P就更实用了。

网友:
厉害了!这手工!佩服啊!!!

网友C:
不明白,生生的铜棒锯成铜片?铁杵成针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能用上滚珠轴承就更牛了。

滚珠轴承加齿轮的多啊.

三联的

三联的

网友:
只能是佩服了!!!

网友:
手艺了不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艺!做不锈钢的,是不是强度更高些。

是个好建议。不过只能骨架是不锈钢的,空气主轴、动片、定片只能是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滚珠轴承加齿轮的多啊.

齿轮在外传动比较好加工,安装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E:
能用上滚珠轴承就更牛了。

上轴承没问题。上滚珠轴承需要冲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容量大点,例如365P就更实用了。

365P是用在AM波上,我这三连是用在FM波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明白,生生的铜棒锯成铜片?铁杵成针啊

是铜片粗裁下来后,把六片粘在一起整体加磨。保证尺寸一致。

网友F:
空气可变采用铜片有什么好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空气可变采用铜片有什么好处?

焊接方便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空气可变采用铜片有什么好处?

可以提高Q值,镀上银会更高。

网友:
做的真好,点赞了。

网友:
楼主是模具钳工外加车工吧,手艺不错。

网友:
技术精湛,手艺高超。

网友:
高人!真心地佩服!!!

网友G:
不错。漂亮。LZ是钳工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F:
空气可变采用铜片有什么好处?

先打呼乱说一下 研究 铝和铜空联在实际使用个人发现, 日机天乐是铜三联定片, 在调好一个频率电台关机,隔几天再开机还是那个台 铝定片的在同样条件下(对比)开机就要微调,机器工作10分钟后电台还漂移 这个有可能铝/铜的温度变化,容量的影响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先打呼乱说一下 研究 铝和铜空联在实际使用个人发现, 日机天乐是铜三联定片, 在调好一个频率 ...

        膨胀系数:铜17.7×10-6米/℃;铝23×10-6米/℃。温度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每度10的负6次方(m)本来就非常小再换算成mm就是负九次方了,热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您说的这种现象与铜片与铝片的接触电阻有关,对高频的影响要更大一些。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膨胀系数:铜17.7×10-6米/℃;铝23×10-6米/℃。温度的影响是非常小的,每度10的负6次方(m)本 ...

改的空联经过使用,都不理想.结果是............?

后改为铜皮就不一样了.至少铝皮和铁皮焊定片(铆不好啊)不是焊的啊? 电阻见图5K多 做机能做好吗?

这个测试?

这个测试?

做好的定片

做好的定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的空联经过使用,都不理想.结果是............?

定片怎么固定?铝片都是铆压的方式固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定片怎么固定?铝片都是铆压的方式固定。

把定片组拆下,小心的分片锯下啊 在锯时铝皮和焊片都有震动的,松动 这种加工改造是鬼扯的,至少隐患不少.

你那做的才是顶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定片组拆下,小心的分片锯下啊 在锯时铝皮和焊片都有震动的,松动 这种加工改造是鬼扯的,至少隐患 ...

过奖了。用线锯应没有震动。

网友:
   艺术品   漂亮  喜欢  加分点赞

网友:
这真厉害!
很少有人能自制空气可变。

网友H:
以前见过坛里有人做,用的方法比较简单,买铜片,用大点的剪刀裁剪就可以,不需要费劲磨。定片也用的是螺杆和螺母固定,前后各一块塑料片固定。当然,效果没有楼主的好。
地址贴上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611380
还有一个例子: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read&tid=595182
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H:
以前见过坛里有人做,用的方法比较简单,买铜片,用大点的剪刀裁剪就可以,不需要费劲磨。定片也用的是螺杆 ...

过奖了。都在享受制作过程。

网友:
手工不错真是太棒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错。漂亮。LZ是钳工吧?

电工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