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祝我好运,明天修一个创维的32L08HR,红灯亮不开机!

楼主(2020-04-14):
最好是电源板上的电解电容怀孕了,最容易的!

补充内容 (2020-4-16 15:07):
运气不错,已经修好,拆机检测开关那边2.5V和5V电压,发现2.5V只有1.8V,5v只有3V,比较好确认了,问题出现电源部分,输出电压低。拆掉散热板,检测所有会怀孕的电解电容,只发现有一个10V 680uf的孕妇肚子微微隆起!

网友:
  祝你好运

楼主:
谢谢老板吉言!

网友:
祝你好孕

网友A:
可以提前做做功课,祝好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提前做做功课,祝好运

明天碰运气,万一要刷程序那估计要搞好久了!

网友B:
先查启动电阻,其次行输出变压器,大电解的可能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查启动电阻,其次行输出变压器,大电解的可能不大。

修CRT走火入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启动电阻,其次行输出变压器,大电解的可能不大。

最好打开就看建大肚子电解电容!

网友:
老眼昏花,糊涂了

楼主:
现在年纪大了,没有以前的热情了,9几年手机程序坏了自己买了一套工具自己刷手机,刷好手机工具就进了冷宫!很多东西就玩一次!

楼主:
运气不错,已经修好,拆机检测开关那边2.5V和5V电压,发现2.5V只有1.8V,5v只有3V,比较好确认了,问题出现电源部分,输出电压低。拆掉散热板,检测所有会怀孕的电解电容,只发现有一个10V 680uf的孕妇肚子微微隆起.其他的全是飞机场,拆下电源板,拆下大肚子,用表量发现已经失效,抽屉里找出一个16V 1000UF换上去,接上电源顺利开机!哈哈,运气好的来!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运气不错,已经修好,拆机检测开关那边2.5V和5V电压,发现2.5V只有1.8V,5v只有3V,比较好确认了,问题出现电 ...

楼主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