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频调幅四连攺3x185P等容三连

楼主(2020-04-15):
调谐高放与不调谐高放相比,灵敏度、选择性和信噪比更上一层楼。前不久,试制了双可变同步调谐,效果不错。但所需扭力太大,大台式可用惯性飞轮解决,在便携机上却难以实现。所以,又萌发了将调频调幅四连可变电容器妀等容三连的念头。这薄膜介四连容量为2x270+2x25,最大总计590PF,可改成每连近200PF的三联。
说干就干,先拆解一个改装,老是出错,好不容易花了两、三个小时装好,摩擦太紧,失败。重装又失败,绝缘片开始变形,不敢继续拆改。索性再拆一个,还是失败又失败!再拆改第三个,还是失败!  这时才发现不仅动片、定片、动片的定位垫片有两种,薄膜绝缘片也有两种!用游标卡量不准,又请出千分尺才区分清楚。一天时间,就这样折腾过去了。
第二天改拆第四个,成功。改拆第五个,又成功。花了半天时间,高度紧张,心力交瘁,停工歇息调养。
第三天重新拆装第一天失败的三个,都获成功,容量为3x185PF左右。只是部分绝缘片因多次拆装而变形,寿命肯定受损。展示一下妀品及工具,照片为证:

网友(2023-06-07):
做的真棒!!

网友(2020-04-15):
了不得,佩服老爷子的探索精神!!

网友A:
老爷子又有大作,真能折腾啊。

网友B:
老爷子V5. 这个很费神啊。

老爷子是要做调谐高放的节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爷子又有大作,真能折腾啊。

不是大作,仅为小改。劳神费时的小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爷子V5. 这个很费神啊。

老爷子是要做调谐高放的节奏了?

两双连同步四连调谐高放已初见成效,性能俱佳,无自激。三联调谐高放应更容易,以后再折腾。

网友:
佩服,真佩服您

网友C:
我也改了个五连。改装的问题是间隔件尺寸都要调整,实在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改了个五连。改装的问题是间隔件尺寸都要调整,实在麻烦。

共是天涯折腾人!

网友D:
这下前期坛里入了很多调频调幅四联可变的坛友有福了,可以加速去库存了。

网友:
佩服老爷子的执着钻研精神。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两双连同步四连调谐高放已初见成效,性能俱佳,无自激。三联调谐高放应更容易,以后再折腾。

小三联調諧高放, 很容易自激的, 有挑战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小三联調諧高放, 很容易自激的, 有挾战性.

这个情况早有应对,把振荡联置于中间,高放输入、输出置于上下层,可避免由于可变结构引起的自激。我也实测过,无论怎样换接,都无自激,起码在我制作的PCB块和亲自调试下,不会出现自激。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下前期坛里入了很多调频调幅四联可变的坛友有福了,可以加速去库存了。

不是有福,而是要遭罪了!不了解结构和装配要点,心浮气燥,报废率必然大大地,这样就加速去库存了
上百的小配件,一个装错,全盘皆输!既是手脚麻利不装错,一两小时也难改装一个。一不小心蹦走一个小小配件,还得爬在地板上找半天,您说遭罪不?

网友:
只有185P, 中波不能覆蓋啊, 有点可惜, 玩短波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