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绿袍红袍电阻和金属环电阻使用中的差别

楼主(2020-04-15):
在组装黄河741中,也使用了蓝色的电阻,也使用了绿袍电阻,红袍电阻也买了,请问在使用中,老的红袍绿袍电阻优点很多吗?我看宝上价格都不便宜!

网友:
现在的色环电阻确实不怎么样好,引线都是细铁丝。

网友:
炒出来的,一个小的都卖过一元一个。

网友A:
用在收音机里面都差不多,不必纠结。金属膜的当然性能稳定噪声低有很小的正温度系数,用在仪器中合适,但是现在的金属膜变味了,引线用铁的,环境不好的话寿命还不如70年代的绿袍碳膜,那时候是镀银铜线引脚。再者老绿袍电阻的特点就是制造者的良心,功率密度很小,就是稍微超标使用也没事,有的老收音机的推挽管子击穿后发射极电阻都烧黑了,都阻值不变照样用。现在南方某些厂家出的金属膜电阻铁脚细得就跟假奶粉喝出来的大头娃娃一样,小细腿得都挑不起来那个充满道路自信的脑袋来。

网友:
其实红袍绿袍以现在的技术眼光来看,并不好的。至于价格嘛,都是瞎炒作的。

网友:
正确选择元件,别被价格误导。

网友:
红袍绿袍都是当年物资匮乏时代的优秀电阻,现在技术发展了,也就算不上什么好东西。

80年代随便一个电子器件都是好东西, 金属膜电阻还未普及, 绿袍就是一种优秀金属膜电阻。常见于MF12和MF14万用表中。

红袍则是高端万用表用的,有两种 代号RJJ和代号RJ ,,RJJ的才是真正大红袍。 是高稳定低温度系数精密金属膜。

这都是指针表时代的好东西, 就跟当年凤凰 永久自行车一样。 现在也算不上啥了。

找的一个电阻档次性能图:

===

至于价格,同楼上所说,RJJ虽然日常用途也算是很好的了,但现在这玩意智商税含量很高,炒作的太厉害, 还有重新刷漆的假货。根本没必要入手。

真要做高精度的东西,去买现代的精密电阻。

网友:
做个收音机而已,又不是精密仪器。哪个便宜用哪个。怀旧除外

网友:
绿袍炭膜电阻,在超功率使用外皮易烧黄,在维修中极易发现,噪声系数高于红袍金属膜电阻,收音机工作频率最高也就150兆,在高频段大多使用低阻值电阻,因而电阻引发的噪声不必考虑。至于价格高嘛,也就一些遗老们怀旧情结作祟,把红袍绿袍电阻当古董来对待的结果,现今的贴片电阻性能要优秀得多,只是我等老眼昏花,无奈才用直插电阻

网友:
红袍绿袍优点就是能够怀旧,特点是它避开了好多现代电阻的优点。

网友:
收音机里使用基本没有差别,不要纠结了。

网友:
大红袍电阻以前是军工级别的,就像J级电子管,质量会好一点,用在收音机上的差别感觉不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在收音机里面都差不多,不必纠结。金属膜的当然性能稳定噪声低有很小的正温度系数,用在仪器中合适,但是 ...

是的,看着那么大的电阻就很好看,就显示出制作者的良心

网友:
绿袍主要是怀旧,精度蓝色的金属膜更高

网友:
用在普通收音机没什么差别。

网友:
电阻的噪声再大用在收音机里也听不到,晶体管的噪音比电阻大千倍百倍
电阻的温漂再大用在收音机里也体会不到,晶体管的温漂比电阻大千倍百倍

唯一的就是模样看得到,主观上有好恶之别

网友:
红的好看    红色电容也漂亮  红的宝石色   熊猫出口款802 里面红色的很多

网友:
碳膜电阻大家比较熟悉是使用最广泛的电阻,现在的产品肯定好于60-70年代的绿袍,绿袍体积大,有的机器用之比较颜值高,那时不计成本安全系数选的较大,也就是说过载能力强,红袍道理一样。
金属膜电阻相对碳膜精度高,稳定性好,噪声小,温度系数小,工作环境温度范围宽,耐高温,耐负载而且体积小,脉冲负载不宜使用。相对成本高。红袍电阻以前老的都是金属氧化膜的,现在市场上的红袍电阻有些是用低成本的化学沉积膜的属膜电阻,以较高价格概念模糊笼统声称金属膜电阻。

网友:
从我的使用情况看,老的绿袍电阻基本上都是碳膜电阻、红袍是金属膜RJ或金属氧化膜RY电阻,碳膜电阻没有金属膜或金属氧化膜好,同体积的功率小、噪音大点、稳定性差点,但老的金属膜电阻(即所谓红袍电阻)没有现在的金属膜精度高,我有许多老电阻,使用时还是优先使用老的RJ14的金属膜电阻(色环的),其次才用现在的5环色环电阻(就是网上买的那种金属脚的),最后才使用老的红袍电阻,但功率大的则先使用老的红袍电阻,如0.5W、1W、2W的电阻。老的绿袍电阻基本上都扔了(包括色环的碳膜电阻),留了拆机的数得清的几个。

网友:
见过不少老机器采用的绿色电阻不是用的炭膜,而是采用绕康铜丝或锰铜丝,这种电阻应该比炭膜电阻的阻值精确,没试过用在仿古的机器上更好

网友:
好看的、漂亮的,就贵。现实生活。

网友:
红袍,绿袍我都有一点,就是怀旧,是铜脚来的,比现在的色环电阻引脚粗很多,不舍得用。有空打算把我MF47表里面的电阻换成这种老电阻。

网友:
以前的技术就那样    , 造小的不行  ,造大点的还是可以的     ,手头巨量的那时期电阻   , 不是说不用   ,看场合    , 因为体积实在的太大了   ,绿皮电阻  , 2W的比现在的10W电阻差不多    ,红皮好点   ,2W  和现在的5W类似   ,都一样用   ,比如做个功放   , 收音机 什么的   ,低频作品, 都可以用     ,没什么差别   ,因为不生产的原因  , 价格也是高的     ,也就1毛起步   ,最贵也就一元一个     ,太离谱的,你不买就是了  ,用普通电阻  ,实在想怀旧 , 刷点红漆    绿漆  ,都是没问题的 ,别看漆贵  ,刷电阻上才多少钱   ,这玩意就是那样    ,你弄个当年的东西用现代电阻看看  ,绝对比以前的好   ,问题了 , 体积小   ,看上去就没以前的感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