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保险丝设置

楼主(2020-04-15):
请教一下电源的保险丝设置,在单相电源的输出时是设置两个保险丝,还是设置一个保险丝,两种有何区别。

网友:
用一个保险丝就可以了

网友:
一般只是在火线端设置一个,如果在零线上设置的话,万一零线上的断了的话,会在整个电路上存在着触电的危险

网友:
一个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