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懂技术的朋友多,请教一个菊水电源故障问题

楼主(2020-04-15):
淘了一台二手的菊水可调线性电源,型号是PMC35-1A

刚到手的时候是正常使用的。但没几天就发现没有输出了。之间没有异常操作,无过载使用无磕碰。

故障现象为:调整没有电压输出,显示屏显示0.几V。按住LIMIT键可以调整设置电压和电流。但始终没有输出。

各位了解这个电源或有类似故障维修经验的朋友帮支支招。本来东西不贵,发出去修太折腾人,想自己动手试试。

先感谢各位!

网友:
拆开啊,亮内脏啊

网友:
电位器可能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源是电位器的吗?

他捏在手里那个难道是接线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他捏在手里那个难道是接线柱?

也有可能是旋转编码器

网友:
想想有没有外接过其他电源?这种电源的输出一般有一个二极管防止外接电源损坏内部电路。
关机测一下输出短路吗?

网友:
下次发帖的时候最好拆开拍一下内部照片,方便大家诊断。这个并不耽误事因为修理的时候也要拆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数控的
拆开看看是不是电位器,如果是可以先换个电位器试试,也没多少钱

网友:
按一下那个绿色的开关试试,另外,是否动了盒盖里的选择开关?有这电源的英文说明书,但说明书里无电路图,要的话留邮箱。
参考一下各点功能说明——————

网友:
旧设备容易有接触不良和开焊

楼主:
内部是这样的。应该不是电位器问题。因为按住LIMIT键时是可以设置输出电压和电流的。放开就变成了0,测试输出为0。

楼主:
多圈可调电位 ,应该没坏。另外按蓝色是输出按钮,按下灯亮但仍无输出。

楼主:
拆开成这样

楼主:
勇敢的继续拆……好像有过维修呀,底部像焊过。    还是不知道从哪里入手,表面看起来没有烧坏的痕迹。

楼主:
经过清洗后,先逐一检查每个零件,发现其中一个三极管(TO220)有松动,估计焊盘与走线有接触不良的情况。晚上眼睛不好使,明天加焊试试。没图只能盲目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上面倒数第二张图左侧大功率场效应管(Q1、Q2并联)D、S分别对地电压。
如果D无电压,查主输入绕组 ...

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上面倒数第二张图左侧大功率场效应管(Q1、Q2并联)D、S分别对地电压。
如果D无电压,查主输入绕组 ...

等了几天终于等到高手,谢谢!我昨天拆了那只K1303场管,没有问题。今晚回去按您说的方法检查一遍。
谢谢兄台的热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检查上面倒数第二张图左侧大功率场效应管(Q1、Q2并联)D、S分别对地电压。
如果D无电压,查主输入绕组 ...

是这个管子吧?
我看电路有点奇怪,这个管子是整流后的,接在滤波前的。
若全部接上去测试比较麻烦,是否可以只接这组电源来测试,面板和其他部分的电源先不接。我全拆散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故障也类似。坐看各位高手指点

楼主:
按CoolPumpkin师傅的指导,检查了场管的电压,D极正常,S极只有-0.2V,未导通。从G极往前逐一检查各部件,主板上的三极管电阻都量了,没找出问题,看走线到了那块小板上,尽是运放,已超能力范围了。

楼主:
没法,就按CoolPumpkin师傅的建议直接短接了DS。

楼主:
目前已正常,输出正常并可调。至于有没影响待后续使用再看。暂时不大电流使用。

楼主:
再次感谢CoolPumpkin师傅的指导!不然真是束手无策,看得出是位真正高手,很了解它的工作原理。

楼主:
这类电源比较复杂,但估计有些功能日常很少用到,比如外控,预设置,面板上的设置等,里面很多部件都为这些服务的。仅可调电源部分应该不多零件。我还有两台PAB系列的,简单一些,但已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曾经深度玩耍过这款电源,比较熟悉而已,坛中仙级高手云集,承蒙各位玩家抬举 。
另外更 ...

这几天连续使用3V低电压,不过电流才0.3A,目前没什么异常。
玩一款电源能玩到这么溜都是高手了,一般玩坏就扔很少会人研究。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几天连续使用3V低电压,不过电流才0.3A,目前没什么异常。
玩一款电源能玩到这么溜都是高手了,一般玩 ...

右下角的小盖子打开,里面很多设定功能用的拨动开关,你拆下来清理了再安装回去。有条件的换了也行。这电源我手头还有几十台。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右下角的小盖子打开,里面很多设定功能用的拨动开关,你拆下来清理了再安装回去。有条件的换了也行。这电 ...

好!这个要试试,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