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点焊机

楼主(2020-04-15):
      这段时间泸州甚至全国都不准出门,小区实行了出入证,两天才准出去一次——买菜,在家窝着无事,就把原来买的格兰仕微波炉的变压器拆了,用双股铜线绕了四圈,引出来再用铜鼻子压上,直接用铜鼻子来焊电池,能焊,但接触面太大,不好掌握点焊点,造成常焊糊、冒烟、出火花、把电池正极焊穿等症状,变压器、线、控制板都装在一块木板上。由于该机有许多不足,于是在坛友处买了两支成品点焊笔,25平的,拿回来对原机器进行了适当的改造,就现在这个样子。

网友:
双800w的,我发的有贴,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839658&extra=

楼主:
这个点焊针就精确多了,焊0.1的镀镍和0.2的都没问题,焊点也好控制了,昨天是周六,焊了个16串的锂电池,感觉还行,焊时两焊针之间都烧红了,看来电流还是挺大的,这里有张焊电池的半成品图,自我感觉基本满意。

网友A:
我不怎么看好这种模拟的控制器,一是重复精度很差,二来控制不是很精确,一般的点焊都是一两个脉冲,远远达不到焊针烧红的程度。数码显示的直观一点,重复精度好很多。

双变压器焊机,35平方毫米的次级2+圈,2个脉冲,满电流,0.2的镀镍片,焊点都发黑了,焊针根本不能红,不然发热太厉害!

网友:
可以 以后在家DIY充电宝利器

网友:
家里好像也是也是有一个格兰仕的微波炉,买来就吃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不怎么看好这种模拟的控制器,一是重复精度很差,二来控制不是很精确,一般的点焊都是一两个脉冲,远远达 ...

不知道兄弟用什么样子的控制器,焊得漂亮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兄弟用什么样子的控制器,焊得漂亮

带数码管显示的。功能都一样,就是直观,容易设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带数码管显示的。功能都一样,就是直观,容易设定

有卖吗?我买了一块上述的控制板,真的难调试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卖吗?我买了一块上述的控制板,真的难调试控制

咸鱼淘宝!大把大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咸鱼淘宝!大把大把的!

想问一下,你的变压器功率有多大?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老师的关注,我嘛,就是玩,做的最简单了,就是焊两个电池组,实用第一。

网友C:
动力锂电池和变压器的孰优孰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动力锂电池和变压器的孰优孰劣?

听说电池系统炸管是永远的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不错,微波炉变压器做点焊机,只能控制初级,要么就多准备不同直径的焊针,才能控制不同的瞬时功率 ...

网上买的成品件,我做的是最简单的,实用第一。

网友:
我的也是防疫闭关时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