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外差收音机故障

楼主(2020-04-16):
收音机频率中间无台啸叫,示波器测中周输出1MHz,且随调谐变化而变,不知是哪的问题?

楼主:
1MHz随调谐变化,频率800至1200处啸叫,我用示波探头测中周次级

网友:
好久没摸收音机了。

提个建议,你先检查一下本振有没有起振。方法是:用万用表监测R2两端的DC电压,临时用镊子短路可变电容器的振荡联(C1b),应观察到R2两端的DC电压下降。如有下降,说明起振正常,否则,就表明没起振,需先检修处理。

网友:
震荡线圈上端和双连c1b之间缺了个垫整电容,365双连配390P,270双连配300P(最佳285P,不太好找),这是决定中频段震荡频率的。话说你这个电路太简单了,低电压性能肯定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