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没办法了请老师指导

楼主(2020-04-16):
一台美多663电子管收音机,失真严重,声音滋滋啦啦的听不清楚,用信号发生器从拾音口注入1000赫兹音频信号,声音正常,从6K4第一脚注入465千赫中频信号声音正常,从6A2五脚注入465中频信号声音正常,直接从天线感应注入高频信号,用收音机收听声音正常,就是收听电台信号声音失真严重,实在是不知道从何下手了,请老师们指点一下吧!

网友:
声音失真主要是低放问题,不要在高频部分找毛病。

楼主:
请老师们不吝赐教!

网友A:
先检查一下波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波段开关。

好,我洗一洗看看。

网友B:
查一下AGC,中周失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查一下AGC,中周失调。

我用信号发生器测试了一下,中周频率基本上是准的,能否帮助分析一下本机AGC电路的原理?

网友C:
几天前刚修好一台机芯,也是失真严重,换了两个滤波电容和6P1阴极电容,就好了。。。你检查一下试试。

楼主:
AGC电路是2.2M和1M两个电阻吗?它的工作流程是怎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几天前刚修好一台机芯,也是失真严重,换了两个滤波电容和6P1阴极电容,就好了。。。你检查一下试试。

好我试试,谢谢!

网友:
先接电听几天以后如果在有毛病再修理

楼主:
6P1阴极电容换了滤波电容也换了,波段开关也检查了,故障依旧,修的心烦了,听从楼上的建议,先通电烧两天再说。

网友:
6p1栅极电容换了吗?

网友D:
耦合电容漏电,6.5mm拾音插孔接触不良,AGC电路栅漏电阻断路或阻值增大极高。

网友:
你由6A2的三柵(7号脚)输入中频信号及对应的高频(另不对的高频)看看分别。三个波段分别试。

另测量一下6A2的屏、柵、阴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耦合电容漏电,6.5mm拾音插孔接触不良,AGC电路栅漏电阻断路或阻值增大极高。

这样中频6K4是不会有反应的。重做这步,確定6E2有活动、没失真(6k4老化、阴极电容都是常见问题)並检查中放的屏、柵、阴电压。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老师的指点,我稍后按老师们的意见再查一遍,修好了来向各位老师汇报。

楼主:
今天继续修,从拾音口输入音频信号,声音正常,可以排除低放部分问题,检查了2.2M和1M电阻,阻值正常,AGC对地的一个0.047电容也更换了。

楼主:
问题没有解决,6A2电压5脚208V、6脚100V、7脚0V。请老师指导。

楼主:
刚发现有的台清晰有的台失真,看来AGC问题的可能性大。

楼主:
所有管子都更换过,排除管子的问题。

网友A:
1, 6A2屏压低了50v,看看退交连电阻及滤波电阻是否变了。看6k4屏压、确认是管子还是电源问题。
2,只某些台有问题,查AGc,可看6E2有否变化。还是集中某波段、如是,查线卷。如只是某角度,查可变电容灰尘。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6A2屏压低了50v,看看退交连电阻及滤波电阻是否变了。看6k4屏压、确认是管子还是电源问题。
2,只某些 ...

谢谢,明天接着查。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网友D:
如果查到最后哪里都没有问题,可能是这个广播电台的问题。音源就是失真的。这种情况不常见,但是有可能。你应该用其他好收音机比较,收同一个电台。还有一种更罕见的可能是,你的收音机由于离当地调频广播电台太近,或本地振荡比较强,在短波段高端,可变电容完全旋出的16-18MHz之间,本地振荡器和谐波与调频广播频率混频后,被检波二极管进行斜率鉴频作用,得到模糊不清的广播声。这种现象我只见识过一次,同一个地方,个别收音机收得到,大多数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查到最后哪里都没有问题,可能是这个广播电台的问题。音源就是失真的。这种情况不常见,但是有可能。你 ...

谢谢老师指点!

--来自论坛助手 iPhone客户端

楼主:
您说的第二点有可能,我处的环境离调频发射台直线距离大概1公里,我换个环境试试。谢谢老师指点!

楼主:
今天用信号发生器发射信号用本机接收,三个波段都正常,改变信号发生器的输出电平,模仿电台的强弱变化,收音机在各种信号强度下都正常,我就奇怪了,为什么收听广播信号就失真?算了,暂时告一段落,明天要去外地几天,过几天回来换个环境试试。

网友:
电台的信号太弱,把天线延至室外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