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艺录音机求助

楼主(2020-04-16):
网上看到那么多的康艺8080-2s录音机,想到上世纪80年代也买了一台,好常时间没玩了。现在打开来,放音还是好的,录音好像都没用过,收音调幅和短波还可以,调频就波段那儿接触不好,就是有时有声音,有时就没了,动动开关又好了,当时就因为这原因不玩的,这次把开关洗了下,还是做用不大。可能换个开关就会好的。主要的是立体声灯不亮,买来时也不怎么喜欢亮。这几天查了很久也找不到那个是调频鉴频的中周,所以拍了照片,望修过此机的网友帮忙指出是那个。谢谢。

网友:
貌似是这个。

网友:
高手快来看看

楼主:
谢谢,我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被我猜对了。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630030-1-1.html

我试过了,没换电容前,调过不起作用,换了电容还是不起作用,我从8p到100p都试过了,不起作用,就是我不接电容,或者短路还是没用。和以前一样偏频,比如97,5出现在98.5的位子上,而89.7收不到,91.4能收到,声音小。而高端台多能收到,只是偏频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没换电容前,调过不起作用,换了电容还是不起作用,我从8p到100p都试过了,不起作用,就是我不 ...

你此贴的目的是寻找【调频鉴频的中周】—— 目标完成。
至于频偏及低端收不到——如果不是一手自用机,你应该检查调频部分相关线圈是否被动过、可变电容是否良好。
根据你的描述频率上移而89.7不能收到。如果高端台能收全,可变电容出问题的可能性较大,换一个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此贴的目的是寻找【调频鉴频的中周】—— 目标完成。
至于频偏及低端收不到——如果不是一手自用机, ...

此机是我的一手,以前没动过,我根据图上看,好像是这个,上来是求证,但不起作用,其它就是动过都还原了。现在就是不接电容也响,短接也响,这中周好像不起作用了。

网友(2020-05-23):
这个种机器,不是调频收不到台,就是调幅·收不到台,头疼

楼主(2020-06-26):
引用 网友B:
你好,首先请问你的机器偏频的问题处理好了没?

我的宝贝机器也是和你一样的机,偏频的厉害,试调频基 ...

还没有处理好,暂时放下了。以后在看吧。

楼主(2020-11-22):
这两天没事又开始修理这机,发现解码块ta7604除了1脚有5伏多电压,6脚立体声灯不亮串过来的电压,其它脚都没有电压。而图上标出来有很多脚都有电压。不知是不是这块子有问题。ta7614调频时电压测量都对。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没换电容前,调过不起作用,换了电容还是不起作用,我从8p到100p都试过了,不起作用,就是我不 ...

查了资料,鉴频中周内的槽路电容式30P。很好奇你从8P到100P是怎么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查了资料,鉴频中周内的槽路电容式30P。很好奇你从8P到100P是怎么试的?

焊二根线接到外边来,慢慢调磁芯,不行就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焊二根线接到外边来,慢慢调磁芯,不行就换。

那原来里面的槽路电容呢?这个影响应该无法忽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原来里面的槽路电容呢?这个影响应该无法忽略的

原来的捣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