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杭州起亚4S店经理瑞士浪琴全自动机械手表

楼主(2020-04-16):
   手表故障表现为:机芯严重进水,不走时。经过重新清洗机芯,更换防水圈,手表恢复正常计时。

网友:
修表手艺和摄影手艺都不错!!

网友A:
摆幅243,是不是有点低呀,要不就是升角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幅243,是不是有点低呀,要不就是升角不对吧。

几把链。满链状态应该在270

网友:
引用 楼主:
几把链。满链状态应该在270

学习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