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地线布置的问题~!

楼主(2020-04-16):
下图是我自己画的前级的电路图,现在有个问题,就是蓝框中的地线是各自直接回到信号输入地线的,而红框中的一路地线混合了电位器上的底线,这样的设计会不会出现噪音呢?第一次画板没啥经验,求高手指导~!!!

网友A:
个人观点,流过较大电流的地线一定要单独走线,你现在共用的地线所接C3,R5类似于高通,流过的电流很小,对信号影响应该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观点,流过较大电流的地线一定要单独走线,你现在共用的地线所接C3,R5类似于高通,流过的电流很小,对 ...

这些都是信号地,电地要单独走,最后这些在电源接口地集中。。

网友:
楼上说的没错。     数字地,小信号模拟地, 大电流地,可以分开走,并且找一个阻抗比较低的地方汇总。 比如音响里RCA接口负极。

从你这个前级而言, 用双面板,顶层走信号线,底层铺地。一般不会有问题。  轻易不要做八爪鱼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