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喇叭是如何发声的?

楼主(2020-04-16):
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喇叭由铅铝合金铸成,最大直径2.86米,长4.74米,重1588公斤。其发音最大功率为20000声瓦,有效传送声音距离可达12公里。这只喇叭根据仿生学原理,以压缩空气为动力,用语音电信号控制高压气流,产生并传播很强的声波,清晰的语言音乐越过海面,直达对岸的金门岛。
以上说明来自网络,那么具体是如何利用高压气体发出语音的呢?

网友:
气流激波。

网友A:
参考汽车的汽笛构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汽车的汽笛构造

汽车喇叭和口琴原理差不多,但怎么出人声呢

网友:
没那么复杂,厦门与金门之间的,后面就是普通的驱动器。功率大些,做成这样的原因是经炸。当时那边会朝这边的喇叭打炮。

网友:
这个号角喇叭原理和人的声带发音有相似之处,名称是气流调制扬声器。它是利用压缩空气作能源,利用音频电流调制气流发声的扬声器。压缩空气气流由气室经过阀门里,受外加音频信号调制,使气流的波动按照外加音频信号而变化,同时被调制的气流经号筒耦合,以提高系统的效率。它主要用做高强度噪声环境试验的声源或远距离广播等。

网友:
参考防空报警器,气流发声。

网友:
压缩空气式喇叭 编辑 讨论 上传视频
本词条缺少概述图,补充相关内容使词条更完整,还能快速升级,赶紧来编辑吧!
压缩空气式喇叭用于30年代,普通扩音机提供提供电流。
中文名压缩空气式喇叭时    间30年代供    给压缩机电流提供普通扩音机提供
压缩空气式喇叭已在30年代出现,因其音质不好而被舌簧式喇叭淘汰,二战时,再度应用到军事上,制造上也较为改进。它是用压缩空气冲出气孔来发声,而用音频电流控制出气的活门来成音。 [1]  压缩空气式喇叭是一种声音特别强大的喇叭,50~70年代主要用于军事、林场、矿山。

压缩空气是由一部压缩机供给,音频电流则由普通扩音机提供,只需十余瓦的功率就可以使喇叭动作 [1]  。喇叭发出的声音功率主要由压缩空气供给,与音频电流的功率关系不大。
这样的喇叭输出的功率通常能达到数百瓦,能集中的将声音放送出去,这是其他样式的喇叭做不到的。其结构简单,携带方便。但因其音质不好,50~70年代,主要在音质要求不高而对功率要求大的领域内应用。

网友B:
火车的汽笛就能转送好几公里。

网友:
大喇叭高强调电流驱动,声波扇动空气,越过高山,越过平原,到达彼岸。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火车的汽笛就能转送好几公里。

火车汽笛是自带固定频率振动腔,所以效率非常高,而泵气喇叭是音圈拖动阀门,阀门按功放出的音频开关阀门,

它的效率不及火车汽笛.

但本贴照片只证明是加固高音号筒喇叭,根本没有压缩空气机及发音阀门部分.而且目前从未有过历史资料,证明

压缩空气喇叭曾经进入过中国

网络平台的小编多为月工资一万六无知青年,故意垮大获取流量/点击率,如上所说;〝其发音最大功率为20000声瓦〞

是可杀人的声波概念.

我在公司测些音箱正对音频中央轴线时,声强已达一百一十多分贝,与战斗机尾部声压只差几分贝.那才百瓦上下.

一个用号筒喇叭的三几万人足球场,也没法用完千瓦功率.

如果二万瓦,那音频轴线上经过的船应无数人会失聪不治.

根据那年代粘音圈胶水耐热和音圈便用材料及孔径看,这喇叭没能超越三百瓦,这已给足几倍的估计了.

网友:
这种都是高音喇叭传输距离较远,如果是低音喇叭不到两公里基本就衰减殆尽了

网友:
开了眼界,还是首次看到。与小时候看见过不用电的留声机的喇叭相似。

网友:
不是最大的,约20+年前电视上看过,对海峡广播的喇叭。在一个大型汽车上拉着,喇叭口大到人能走进去。电控制阀门调节压缩空气流量,再经喇叭筒阻抗变换。

网友:
该喇叭的说明文字。

网友:
活了半个世纪。第一次看见这么大的喇叭。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吧,好像说反了,高音在空气中传播衰减更严重,而低音却可以传的很远,如果是次声波那就更远了,高音 ...

村里的大喇叭几公里都可以听得到,广场舞大妈的一公里都听不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哈哈,这是基础物理知识啊!!

声音传播的媒介是空气并不是海水和岩石,声音在水里传播速度是1450米每秒,在金属(铁)传播速度是5200米每秒,但是在空气传播的速度是有340米每秒,在空气中频率越高传播距离越远并不是频率越低传输越远的,度娘有时候说的不一定就是对的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