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简便得到110V电压?负载是一个小风扇。

楼主(2020-04-16):
朋友送了一个120V60赫兹的电扇。电容启动三档抽头调速。看做工还可以据称是美国货。怎么样简单的方法得到120V电压让他工作起来。是采用电容降压。串一个电感电抗器。还是采用可控硅调压?哪一个方法好一些?还是需要一个自耦变压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串个电容将就用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就是一个风扇么,又不是什么精密设备。我就想知道串电容运行,电机会不会发热噪音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口的旧录音机,旧音响上的变压器,都有110V抽头,两端接220V。抽头对任意一端都是110V~~

这个办法应该是很理想的。但是那个变压器太大。不方便安装。作为候补方案

楼主:
倒是有一个这样的变压器。只是用起来不太方便。笨重了些了。体积有点儿大。

网友C:
自耦合变压器就行,再简单就是吊扇调速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耦合变压器就行,再简单就是吊扇调速器了

其实我比较倾向于使用那种可控硅的调压器。波形什么的应该对这种风扇电机没有什么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我比较倾向于使用那种可控硅的调压器。波形什么的应该对这种风扇电机没有什么影响。

因为波形畸变发热大,噪声大。就是220风扇可控硅调慢速开都噪的厉害。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样想的。不就是一个风扇么,又不是什么精密设备。我就想知道串电容运行,电机会不会发热噪音大?

原来的调档线不用,串电容接最快的档位,既不会热也不会增大噪音,缺点是启动变慢,但对于风扇来说无碍

改变电容的大小就能调速

120v60赫兹对于50赫兹是100v,串电容运转,等转速正常后量一下电压,调整电容的容量直至电压合适

网友:
可控硅调到120V, 肯定发热大
电容基本不会增加发热

网友:
自耦变压器

网友:
做个风力发电机,发电

楼主:
那就用电容吧!先找几个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倒是有一个这样的变压器。只是用起来不太方便。笨重了些了。体积有点儿大。

就这个变压器接成自藕变压器的形式,是最靠谱的方案,且能保证电机的所有功能,至于电容降压虽然可以但是电机换其他速度档时就难以保证了,而可控硅调电扇速度性能很差的。
自藕变压器虽然笨重一点,但对于不是频繁移动的电扇来说几乎无妨。

楼主:
串2uF电容,功率10W,电压82ⅴ,调速不起做用了。是不是电容太小了呢?明天弄个3-5μF的试试

网友D:
我有麻将机的变压器,就是110v的。。。河边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有麻将机的变压器,就是110v的。。。河边捡的

麻将机为啥需要110V电压?

网友F:
是串个电阻...跟变压器内阻一样的就是110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串个电阻...跟变压器内阻一样的就是110了吧

电容电阻分压?内阻太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麻将机为啥需要110V电压?

怎么说呢,我不太清楚,但是我看到里头的电机都是110v的,我当时没有拆下来,现在想想好后悔啊。两台坏的麻将机,因为旁边的烧烤摊子也做麻将生意,坏了就扔那,离市区远也没有人查他

网友:
可控硅调压,或者让朋友再送一只,串联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