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声

楼主(2020-04-17):
一台上海144,没信号的时候交流声很大,有电台的时候电台信号能“压住”交流声,请问是什么故障?

网友A:
调制交流声,附近磁场电波有干扰,过去绕制电源变压器时都在初次级之间加一层屏蔽层。屏蔽层一端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制交流声,附近磁场电波有干扰,过去绕制电源变压器时都在初次级之间加一层屏蔽层。屏蔽层一端接地

不是机器零件有故障造成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机器零件有故障造成的吗?

查查接地点吧

网友:
解决办法是在输出电源处加一个磁环!

网友:
调变节流声是选中电台时才有,这个不是。看看有没有底板接地点(就是铁底板上突起的弯钩或窄条,上面焊很多线)上的导线脱焊,再查下变压器灯丝绕组的中心抽头有没有从6P1的阴极脱焊,再检查下6K4屏级帘栅极供电部分的电解电容有无失效。

网友:
侧重检查各个电解电容是否容量降低。

网友:
也遇到这种情况:无台时没有交流声;有台时播音员不说话时有交流声。是不是AGC 作用的副产品?

网友:
   检查一下  电源滤波电解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