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P1直耦单端电路

楼主(2020-04-17):
前年做了一个6P1单端,自己搞的电路,感觉效果还可以听。今年准备搞一个直耦6P1单端,去掉昂贵的耦合电容与旁通电容。电压放大选择低电压性能良好的6N11,该管线性好、噪声小、低屏压下失真也不大,缺点是放大能力一般,比6N3小一些,好在现在音源的输出信号都比较强,用6N11可行。输出牛用5.5K/8欧立式,电牛用不小于100W的卧式牛,5H/150MA扼流圈。6P1用厂家推荐的参数,只是抬高了阴极电位。根据曲线图确定了6N11的工作点,综合权衡了失真、增益、屏压几个参数。
该电路还没经过装机检验,请行家指正。

电路

电路

曲线

曲线

网友A:
直偶甩掉偶合电容,声音真实自然细节清楚,不错 6n11低压特性好,但放大系数不高,反馈简单一点可否考虑屏屏反馈?
直偶缺点电源利用率低

网友B:
直耦单端做好了还是非常耐听的,电子管直偶、就是前级电子管的阳极zhidao与后一级电子管的栅极直接相连。这就要求前级管阳极电压必须高于后级电子管栅极“一个栅负压”,这样才能保障后级电子管正常工作。直偶电路可以省掉一只号称昂贵的耦合电容,信号直偶可以减小失真,但调整起来相对较麻烦些,需要对前后级阳极电压、阴极电压做反复调整才能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偶甩掉偶合电容,声音真实自然细节清楚,不错 6n11低压特性好,但放大系数不高,反馈简单一点可否考 ...

对6P1这种高内阻功率管环路反馈是不可少的,电路用了环路电压并联负反馈与串联电流负反馈,都用得很浅,接CD机配93分贝的箱子没问题。

楼主:
最近没时间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耦单端做好了还是非常耐听的,电子管直偶、就是前级电子管的阳极zhidao与后一级电子管的栅极直接相连。这 ...

你搞反了,前面屏电位必须低于后面管子的阴极电位,否则就成了正栅偏压。是电位不是电压,电压是二点电位之差。

网友C:
省掉的电容,倒也不一定是昂贵的。有时候为了调音,还要故意创造机会用上电容呢。另外,胆机电路,在有输出牛和环路负反馈的前提下,直藕有时候不见得就能够完胜电容耦合,各种理念不同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省掉的电容,倒也不一定是昂贵的。有时候为了调音,还要故意创造机会用上电容呢。另外,胆机电路,在有输出 ...

所以要试验一下。

网友:
前级两级推动采用直偶的较多,前级直偶后级的很少采用,等待楼主实验成果。

网友:
没用过直偶,有时间也试一下!

网友:
耦合电容不貴,作为实验一下無可厚否.

网友A:
这个直偶也许对你设计有一定帮助

网友D:
根据桶板理论,桶里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而不是最长的那一块板。
用输出变压器的电子管单端放大器,输出频响主要取决于输出变压器的指标,超出此变压器指标的基本就没什么用,这就是那块短板。所以,直耦电路并不能提高电子管放大器的输出指标。

网友E:
为啥压差是18V,不对呀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桶板理论,桶里能装多少水,取决于最短的那块板,而不是最长的那一块板。
用输出变压器的电子管单端放 ...

主要目的是节省几个比较贵的电容,也去掉耦合电容带来的相位失真,看听感是否比用耦合电容的好,也许耦合电容带来相位失真对应输出牛带来的相位失真不算什么,试验一下就知道了,发烧不就是折腾麻。总之,电容是省下了,快晴、毛子的铁氟龙电容不算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啥压差是18V,不对呀

没经过调整数据不一定准确,只要不低于12.5V又有什么关系呢?实际装机时会调整,不削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直偶也许对你设计有一定帮助

这图有点创意。

网友F:
     早就实验过了,直耦理论上讲不错,但如用白开水做汤谁愿意喝。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早就实验过了,直耦理论上讲不错,但如用白开水做汤谁愿意喝。

哪说明耦合电容是味精,一个小电容有哪么大作用?为什么直耦没味道,探讨过没有?

网友G:
       放大器失真的种类可分频率失真,相位失真和非线性失真。
    所谓频率失真是指输入的音频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由于放大器对各种频率的信号放大的程度不一致(放大系数随频率变化),使组成信号中的基波和二次、三次等谐波分量按不同的倍数放大所造成的失真。这种失真表现在输入信号音品(音色)的改变。人类的耳朵对频率失真的感觉是不太灵敏的。
    相位失真是指输入的音频信号经放大器放大后,基波和二次、三次等谐波间的相位发生了位移而引起的失真。相位失真就示波器或无线电传真中的放大器来说,对它要求很严格,对语言、音乐放大器关系不大。
    至于非线性失真,它严重地影响了放大器的放大质量(在语言、音乐放大器中表现为声音模糊不清、沙哑),所以需要尽量减小。因此所说胆机失真普遍指的是非线性失真,除非采用示波器等去追求失真度,如果是这样胆机的指标要比石机差个数量级。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搞反了,前面屏电位必须低于后面管子的阴极电位,否则就成了正栅偏压。是电位不是电压,电压是二点电位 ...

你错了,自给偏压电路,是不会出现正偏压的。输入的电位高,只会加大后面管子的屏流。如果想提高输入电压,又不增加后级屏流,只需要加大后级阴极电阻阻值,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放大器失真的种类可分频率失真,相位失真和非线性失真。
    所谓频率失真是指输入的音频信号经放 ...

对我们这些业余玩家而言,对频率失真没办法、对相位失真只能用好的元件改善也没仪器测量,只能尽量做到划好直流及交流负载线,选择合适的工作点及负反馈来减小非线性失真,最终以耳朵听感来主观判断好坏。

网友:
昂贵的耦合电容和廉价的没什么差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搞反了,前面屏电位必须低于后面管子的阴极电位,否则就成了正栅偏压。是电位不是电压,电压是二点电位 ...

难怪看上去怎么怪怪的,怎么说成正栅压

网友H:
给你个极简电路参考一下吧

网友I:
引用 楼主:
对我们这些业余玩家而言,对频率失真没办法、对相位失真只能用好的元件改善也没仪器测量,只能尽量做到划 ...

1。6n11的屏流增加到8mA以上,
2。6p1的g1直接到地,g2接6n11屏极。

楼主:
引用 网友H:
给你个极简电路参考一下吧

是很简单,但套用在本电路不合适。多一根栅电阻对6N11好处多,6N11供电从B+处取好于从6P1屏极上取。对6P1标准接法无环路反馈一是不利于降非线性失真,二是对输出牛要求太高,所以还是加上环路反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I:
1。6n11的屏流增加到8mA以上,
2。6p1的g1直接到地,g2接6n11屏极。

6N11屏流调高了屏压就高了,影响后面B+就高了,成品电牛高压也高了,对不能绕牛的人买牛困难。G1接地没听说过,应该是G3接地吧,这种接法有人在做6P15单端搞过,有什么意义吗?实际上就是进一步降低了G3的电位,反而不利于吸收二次电子。G2接6N11屏极,哪G2电位降到100V以下,这都想得出来,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