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设计一款远距离大功率隔空充电模块

楼主(2020-04-17):
设想把能量发射器装在吸顶灯上,整个房间随处可以给手机、平板、手提、投影仪等设备隔空充电。
未来,随着技术不断发展成熟,除了有望应用于室内环境中的电子设备之外,该技术还可能在室外环境中,用于为行驶中的无人机、汽车等设备无线充电,甚至还可以用于为恶劣环境中的电子设备供电。
我就想着能否借助论坛,各位各抒己见,给出一点设计建议或者意见。

网友A:
可以做,问题不大,就是一个电磁炉扩大版!

网友:
大功率无线充电你的考虑电磁对房子磁场的改变,会不会影响脑神经!

网友:
不容易,搞微波的,好多是秃头

网友:
当年的特斯拉也这么想过,加油吧兄弟

网友:
哪你一家子相当于处于微波炉之内,2KW的电磁灶也达不到这效果,门禁卡考勤卡感应有几米,
但芯片工作电流很小可以用,想有1-2A以上的充电电流发射功率不一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做,问题不大,就是一个电磁炉扩大版!

想当然了,锅离开面板3厘米就感应到很小的功率了,距离5厘米就不再维持工作。假如5米还能有效加热哪得多少万瓦的功率发射出来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想当然了,锅离开面板3厘米就感应到很小的功率了,距离5厘米就不再维持工作。假如5米还能有效加热哪得多 ...

反过来说,就是满屋子充电实现不了. 要实现就得做成大功率电磁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过来说,就是满屋子充电实现不了. 要实现就得做成大功率电磁炉。

不用反说,把“问题不大”去掉就行,理论可行,这样的房子做成了裤腰带头就不能使用亲磁的金属做啦

我认为问题很大才回你的

网友:
简单,装在同步卫星上,到处都有电了。

网友:
室外好用,太阳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