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老师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功能和原理用途

楼主(2020-04-17):
请老师们快点出手帮我分析一下此电路的原理,用途,关乎到我的就业问题,这是考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EA4红框供电之前的三极管Q2做什么用还没搞清楚,是不是 还有一路电源接入?

实在看不清标签上的字符,只能猜了,这是一个带音频提示的电源管理电路。

U3是升压IC,但他之前有开关电路且与电池之间又接了旁路二极管,猜测设计者的意图是:
电池电压高于负载正常工作的最低电压之前,电池直接供电,通过R12输入的信号令Q12关断,升压电路不工作,意在降低功耗。
电池电压低到一定程度无法满足要求时,开通Q12,升压后继续供电。

Q2的作用是改变电池电压“采样幅度”,大概这么称呼吧。
BmV送出电池电压采样信号,因某种意图,要求这个信号可分为直采和1/2分压。直接采集的意图是什么,本电路看不出来。1/2分压可能是满足某类DAC的最高电压限制吧。至于送出哪种信号,由Q2的输入电平控制。通过BmV输出可以实时检测电池放电情况,例如可以实现电池低于终止电压后关断Q12,防止过放电。

AREA3这块的核心功能是讯响提醒,音源由PWM4(实在看不清字符)输入,经放大后驱动J2发声。
U4是电源转换,将电池电压转换为放大器需求的电压。
U4之前,同样有个开关Q13,需要发生时打开,不发声时关闭,意在降低功耗。
U4是否工作,由Q6的输入信号来决定,Q6控制Q13,从而决定音频放大电路是否工作。

图实在是模糊不清,只能猜这么多,可能完全不靠谱,您自己判断。

网友B:
先查集成块型号, 然后查有什么功能, 集成块型号看不清,

电路图以文件形试发上来

楼主:
已经下岗很久了,像找一个工作做做质检,结果考官发来这个电路图,让我分析用途与原理,请大师们快快出手啊,晚上要交,~~~~~谢谢大家,感恩!!!

楼主:
请各位老师快点出手帮学生分析一下把,感恩感恩感恩

网友B:
把考官的所有问题都发上来( 考官怎么问的? )

电路图不清晰无法看, 集成块型号看不清, 无法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考官的所有问题都发上来
电路图不清晰无法看, 集成块型号看不清, 无法判断

子要能说出一个大概就行了,拜托了,对方之发了这点

楼主:
考官发过来说这个电路做什么用,并且简单说下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考官的所有问题都发上来( 考官怎么问的? )

电路图不清晰无法看, 集成块型号看不清, 无法判断

考官的原话就是-----请说说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查集成块型号, 然后查有什么功能, 集成块型号看不清,

电路图以文件形试发上来

红框里面有电池,感觉应该是后备电源供电之类的电路,又不像升压和逆变

楼主:
在线等,大师们赶快出手把~~~谢谢

网友:
图片模糊!怎么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只要能说出一个大概就行了,拜托了

图片模糊不清,还有部分遮挡......
除了这张图片,还有其他信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模糊不清,还有部分遮挡......
除了这张图片,还有其他信息吗?

大版好,图片双击打开就是全貌,除了论坛的水印,折是一个电源管理模块,一路为稳压,一路升压或者是倍压电路,也有可能是极性翻转电路,请帮忙看看,说出个大概就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模糊不清,还有部分遮挡......
除了这张图片,还有其他信息吗?

AREA4红框供电之前的三极管Q2做什么用还没搞清楚,是不是 还有一路电源接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模糊不清,还有部分遮挡......
除了这张图片,还有其他信息吗?

对方就发过来这样的一张图,原话是:请说说这个电路

网友:
u4 正电源变换出负电源。

网友:
集成块型号为TCL7660,用来产生负电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看不清标签上的字符,只能猜了,这是一个带音频提示的电源管理电路。

U3是升压IC,但他之前有开 ...

谢谢大版,您可解决我的燃眉之急了,感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在看不清标签上的字符,只能猜了,这是一个带音频提示的电源管理电路。

U3是升压IC,但他之前有开 ...

谢谢大版老师的分析解说!我看这个电路图的第一感觉像是一个备用电源,一路 3.3 V 稳压输出,一路经过八脚 IC 进行倍压升压后输出给指定的负载,也有可能是一个 电压极性转换电路,就是没想到是一个电压的检测报警装置,所学不精,难以为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