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交流发电机问题

楼主(2020-04-17):
各位老师,因需要配置一台220v单相50赫兹的燃油发电机,要求重量轻安全性高。是不是需要选哪种铝壳铁钕硼发电机?油门控制电压,没有稳压器。 有点担心

其实说白了,我想自己动手,油机已经配置好了7千瓦,负载3500瓦最大,冲电池组。选励磁发电机就是太重,所以想选永磁的,有2个接线柱,但是需要自己接线,想的是把插板头子减掉,线拧上,用电器接插板。没有经验,有点担心,各位老师给点意见吧(不用市电的时候,油机是补充)

网友A:
油机出掉买一个5千瓦一体汽油发电机,不需要自己动手接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机出掉买一个5千瓦一体汽油发电机,不需要自己动手接线了

噗噗噗噗,,,一体式的太重了200多斤

网友B:
永磁发电机无法伺服造成电压不稳无法单独使用,还有一点但不管啥燃油发动机必须伺服其油门,控制发动机转速恒定以保证发出的电频率电压恒定。

网友:
请楼上的老师们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用途和原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永磁发电机无法伺服造成电压不稳无法单独使用,还有一点但不管啥燃油发动机必须伺服其油门,控制转速恒定以 ...

请老师帮我分析一下这个电路的用途额原理,十万火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永磁发电机无法伺服造成电压不稳无法单独使用,还有一点但不管啥燃油发动机必须伺服其油门,控制发动机转速 ...

油门可以拧紧,但是功率会变,3500w-2000w-几百瓦,手动调节油门。卖家说油门定则转速定。1500转220伏。4级永磁。不知道可以用不,安全能保证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门可以拧紧,但是功率会变,3500w-2000w-几百瓦,手动调节油门。卖家说油门定则转速定。1500转220伏。4 ...

没太明白,上部分好像是串联式开关电源电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油门可以拧紧,但是功率会变,3500w-2000w-几百瓦,手动调节油门。卖家说油门定则转速定。1500转220伏。4 ...

关键是永磁电机空载电压很高,带负载电压又急剧跌落,只能充入电瓶里然后再逆变成稳定交流电,这样重量使用成本不合算。

网友C:
有频率要求的必须使用励磁发电机,永磁发电机配逆变器后级H桥或者UPS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永磁电机空载电压很高,带负载电压又急剧跌落,只能充入电瓶里然后再逆变成稳定交流电,这样重量使 ...

5千瓦发电机,卖家说只要转速到1500转就能行,具体里面有什么猫腻呢?一带载就会降压很厉害吗?冲电瓶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频率要求的必须使用励磁发电机,永磁发电机配逆变器后级H桥或者UPS实现

频率没有要求,220v就行。充电器充电池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