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个串联型可调稳压电源,调整管散热是个问题,哪位能会计算散热片的大小?以100...

楼主(2020-04-17):
想做个大功率串联型可调稳压电源,调整管功耗大散热是个问题,哪位能根据功率计算所需散热片的大小?请以100瓦,200瓦,300瓦的功耗估算个散热片大小,推荐一下散热片,谢谢。

网友:
几百瓦散热太浪费了,都串联了不差一个电压跟随,提高效率

网友:
我想做和50W的谁有线路图

网友:
请帮忙分析一下上面电路的用途和原理,大致,谢谢

网友:
压差越大功耗越大,压差满载时控制在4-5V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