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环机内天线取代磁性天线可行性实验之直放4管机

楼主(2020-04-17):
前日在带高放的超外差机上,实验了铜箔低阻小方框天线,效果很好,大有替代磁性天线的优势。见:小环机内天线取代磁性天线指日可待! - 〓晶体管与集成〓 - 矿石收音机论坛 - Powered by Discuz!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page=1#pid21966120
昨天,又顺手找了一截普通1个平方毫米的塑胶铜芯电线,在嘉立创包装纸盒上绕了12T,150x150mm口径,40uH,空载Q值46。效果比铜箔低阻小方框天线好。为了判断是否优于磁性天线,特在一前不久装的4管来复式直放机上进行对比实验,另配了一个用调频中周改制的主调谐线啳。结果不出预料,增益完全优于磁性天线,只是为了简化,天线接入点在高放管的基极上,选择性不好,串台。于是减少匝数为8T,做了个小环,外用包装薄膜扎紧,电感量18uH,Q值43。实验结果很好。现将电路图及测试数据附下,供玩友参考:

网友A:
老师,调谐线圈骨架用短波王字中周吗?10:1指匝数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调谐线圈骨架用短波王字中周吗?10:1指匝数吗。谢谢。

调谐线圈磁体用中波的更好,电感量大,分布电容小,空载Q值高。不过短波王字磁芯也能用,匝数多一些。我的调频中周镍锌磁芯多,就用来绕要求不高的中周和调谐线圈。调幅锰锌磁芯少,只留着绕要求分布电容小的中波振荡。10:1指抽头匝数比,比数大,选择好,灵敏度低,与天线匹配可得很好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调谐线圈磁体用中波的更好,电感量大,分布电容小,空载Q值高。不过短波王字磁芯也能用,匝数多一些。我 ...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方案我准备在超外差中波机上实验,必竟改动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方案我准备在超外差中波机上实验,必竟改动很少。

低阻天线抗干扰,增益与电感量和导线载面积有关,我用的是并联接法,有“升压”和阻抗变换作用,但还未掌握最佳平衡点。求知超版和大脑老师用的是串联法,就容易出效果,您也不妨也试试,对比选择适合自己的。
对于过去的和别人的经验,别迷信,只作参考,莫照搬,适合自己的才最好。祝试验有所收获!

网友B:
老爷子,您说像我这个改过上面的的图这样做可以吗?原来的磁性天线用振荡线圈重绕3个线圈,一个谐振,一个耦合到基极,一个接小环天线,行吗?您认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老爷子,您说像我这个改过上面的的图这样做可以吗?原来的磁性天线用振荡线圈重绕3个线圈,一个谐振,一个 ...

您改得很规范,而且通过比例调整,能够达到匹配佳点。我那只是偷懒一试大概。

网友C:
老爷子  来实物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爷子  来实物图

      如此简直的东西,没有必要用实物图为证了吧?甚至也更无理由做个视频炫耀一番。我不礼佛信教,也不是出家人,但在技术问题上从不打诳语。
以机内天线接收信号,早在您我还未问世前就有了:调谐式蛛网天线和机内铜、铝箔天线。不同的是蛛网天线的线圈就是作调谐用的;机内铜、铝箔天线与拖线相同。相对低阻小环天线,蛛网天线和机内铜、铝箔天线是高阻抗的。在磁性天线诞生后,蛛网天线和机内铜、铝箔天线就被遗弃了。我实验的低阻抗小环天线,具有一定的干扰能力,这是以前的高阻抗天线所不具备的,虽然还不是十分完美,但其实用价值也值得去实验。求知超版,大脑老师、爱康木老师等,都在这方面有所建树。我这小环,也仅是步他们的后尘的一支侧杆而已。
       发贴的目的,是想说明低阻天线的简易可行性。您随便找一台收音机,绕一个主调谐线圈,随便找4~5米塑胶电线,单股多股不论,芯线粗为好,只要您懂一点点电路原理,摆弄过矿石、胆管、石机,便可立竿见影。
       这技术版块,不是纯学术论坛,更不是臆想天堂。需要大家动手动脑,以实货真钢示人,光是几个老不死的在此折腾,以及新手冒进,加上一些骚言杂语,我看这版块也火红不起来。还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您说是吗?

网友D:
请问楼主的调谐电容(天线侧)为何经过223电容才接入?还是我看错了?

网友E:
支持楼主分享亲自动手试验报告,还请问老师这个天线和方框天线区别大吗?方框天线我曾试过 不用接入 效果立杆见影

网友:
3p5文章中介绍过短波天线就是因为增益和噪声的原因用一个5cm磁棒加60平方厘米框型天线吧。但中波未用框型天线。现在看来,小环天线确实有过人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支持楼主分享亲自动手试验报告,还请问老师这个天线和方框天线区别大吗?方框天线我曾试过 不用接入 效果立 ...

方框天线也是一种环状天线,一般较大,电感量也大,接收信号强,配合可变电容选频,与收音机机内磁性天线互耦感应,效果很好。
我实验的小环天线较小,可置入台式机内,用于替代磁性天线。
实验证明:磁性天线接收信号的增益并不高,如果用160~200mm的磁棒,收音机体积也大。而且磁棒感应室内电磁杂波强烈,严重影响收听效果。网购磁棒,运费超贵。台式机无论在价格、性能和制作难易上,都不如用小环天线。
小环低阻抗天线虽源于几十年前的机内调谐蛛网天线,但不是重走旧辙。低阻抗天线不是主调谐部件,分布电容小,统调容易,其低阻抗特性对杂波干扰衰减较好,相对高阻抗的磁性天线和方框天线,抗干扰能力较强。相对旧时的机内调谐蛛网天线,小环低阻抗天线电感量低,增益小,但适当地增加体积和匝数,以及提高导线直径,改用漆包线,都能有效地提高天线的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的调谐电容(天线侧)为何经过223电容才接入?还是我看错了?

电容对于交流信号而言,就是通路,信号接地或接电容都一样。这是种电路变异,把主线圈与次线圈从互感变为直耦自感,这样绕制方便,损耗也小,但由于次级回路有直流电位,信号就不能直接接地,只能通过电容接地。
电路变异应用很多,其目的是使制作更简单高效,又不影响原性能。熟悉和理解电路原理,便可使制作应用随心所欲,而不逾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容对于交流信号而言,就是通路,信号接地或接电容都一样。这是种电路变异,把主线圈与次线圈从互感变为 ...

谢谢楼主详细解释。喜欢有特点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