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改造6P1,遇到若干问题

楼主(2020-04-17):
近日没开工闲来改造一台6P1胆机,原来用两个5灯收音机电源变压器感觉浪费也不好看,现重新用先驱功放电源变压器改造保留初级改次级。遇到两个声道底噪不一样一个声道1.8MV  另一个声道3.2MV晚上5米外还听到底噪,哪位老师能讲解一下再降低底噪的方法,再一个问题是原来输出牛用了绝缘漆浸泡烤干是否影响高频特性,需要重新绕制蜡浸吗?

网友A:
摆位是个问题,输出牛靠近电牛的那一声道感应的噪声会比较强。

楼主:
改装前   以这个图纸为蓝图改了某些阻值前级放大管改为12AX7

楼主:
变压器改装 8.6X7CM 保留初级加绕了230绕组和屏蔽层。

楼主:
改装后 加了胆整流 桥整流一个5z2p和两个二极管那种

网友:
给妞穿个外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摆位是个问题,输出牛靠近电牛的那一声道感应的噪声会比较强。

老师好 ,没位置改了就是靠近变压器这边3.2MV左右,有什么措施改善吗?晚上嗡嗡声不好受

网友:
把输出牛立起来,每个牛用4个L形夹板固定到底台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改装 8.6X7CM 保留初级加绕了230绕组和屏蔽层。

这铁芯叠厚太壮观了,有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铁芯叠厚太壮观了,有多少了?

86片7厘米,原来就这么厚

网友C:
变压器灯丝绕组有没有中心抽头,如果有接到6P1阴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灯丝绕组有没有中心抽头,如果有接到6P1阴极。

绕制时想着单边灯丝接地没多大关系所以没做3.15抽头,现在出问题了麻烦哦。

网友:
还有输出变压器初级和滤波电感都可以对调接线头试试。

楼主:
扼流圈没地方放了用电阻代替

网友:
是不是有地回路?

楼主:
这个倒得重新仔细检查

网友:
引用 楼主:
扼流圈没地方放了用电阻代替

如果电源插头是两脚的反过来插入试试有无减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绕制时想着单边灯丝接地没多大关系所以没做3.15抽头,现在出问题了麻烦哦。

灯丝绕组如果是一端接地的改为接6P1阴极,灯丝供电线用紧密扭转的双绞线从6P1→6N1接过去,不能成封闭环形,整流管灯丝最好是单独绕组供电,不用接6P1阴极,栅极及信号输入导线最好用屏蔽线,屏蔽层近栅极处接地。电源变压器与输出变压器之间隔(竖立)块厚度2.5毫米以上的L形铁板隔磁,L形水平用2个螺钉固定在铁底板上,(可以临时用切菜刀隔中间两边用纸板保持中间位置,不锈钢菜刀不行),有效果再去物色铁板。

网友D:
这个电源变压器太壮观了。做6P1单端有一半的叠厚就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灯丝绕组如果是一端接地的改为接6P1阴极,灯丝供电线用紧密扭转的双绞线从6P1→6N1接过去,不能成封闭 ...

整流灯丝绕组是独立,L输出牛和隔板没试过  得空试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电源变压器太壮观了。做6P1单端有一半的叠厚就够了。

为了省事不要初级绕组,改装的。

网友:
太挤了,互相干扰。换个大房子吧。

网友E:
試試变压器鐵心接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試試变压器鐵心接心,

铁心接心?怎么接

网友:
重要的问题说三遍,接地,接地,接地。至于灯丝绕组有沒有中心抽头,是否有屏蔽层,对音频而言,不是很主要的。

网友:
改造前有交流声没? 滤波最好还是clc效果好些,如果改戓crc滤波加大第二级滤波容量试试

网友E:
紧固铁芯螺丝处垫一块焊片,接入整流負端.

网友F:
我做的6N2+6P1单声道功放,不装问题是电位器,装在高压器的小箱子里面,开头只用一个电容滤波时有明显交流声,再加一个电容,即CRC型滤波,交流声消除,贴近音箱也听不到噪声了。13053812

网友:
纠错:是调压器的小箱子里面。

网友:
再纠错:"不装问题是电位器"应是“不装音量控制电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做的6N2+6P1单声道功放,不装问题是电位器,装在高压器的小箱子里面,开头只用一个电容滤波时有明显交流 ...

量看底噪是多少?

网友:
没有仪器,只靠听。

网友:
对了,有一次灯丝绕组没接地,交流声也明显,接地后就很安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紧固铁芯螺丝处垫一块焊片,接入整流負端.

谢谢,试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源变压器应该垂直或者把输出立起来放,不然相互之间会感应交流声。检查方法很简单:拔掉功率管或断开输出 ...

按你的方法把掉功率管,60厘米外听不到了,也就是说是电源变压器干扰输出牛了,请问老师何种方法解决好点?

网友H:
噪声大,拔前级管子,有噪声,查滤波,变压器位置。没有噪声,查接地,屏蔽。

网友:
减小交流声,变压器摆位很重要。没有搞定摆位前,不要轻易打孔。既然做单端,底盘上的空间很开阔,电源变压器与输出变压器不放在一条线上,就离的比较远些。滤波用CLC,效果远好于CRC.哪怕就是1-2H的电感(搞个日光灯镇流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噪声大,拔前级管子,有噪声,查滤波,变压器位置。没有噪声,查接地,屏蔽。

是变压器摆位问题 孔开好了电源变压器改不要了了只能按前几位老师是方法把输出牛竖起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