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二极管半波倍压检波矿石收音机电路

楼主(2020-04-17):
如下图,FM二极管半波倍压检波矿石收音机电路,效果还好,调整3--10p的耦合电容,使灵敏度和选择性兼顾,

网友A(2022-10-22):
请问一下调频也可以用二极管检波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调频也可以用二极管检波吗?

可以的

网友:
am和fm的主要区别在那,电路上

网友:
看电子书,就知道,以前的初中高中的电子书,有介绍。这个图可以试试。am,fm,我只知道一个是用幅度来调制,一个用频率来调制,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问一下调频也可以用二极管检波吗?

百度,调频斜率检波会有详细答案。其实道理很简单,谐振回路对中心频率谐振量最大,频率偏移后变小,然后频率变化导致谐振幅度不同,导致信号幅度不同,幅度变化和频率变化相对应,这样通过高频滤波就得到对应的音频信号,只是这种检波音质变差,对于矿机忽略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百度,调频斜率检波会有详细答案。其实道理很简单,谐振回路对中心频率谐振量最大,频率偏移后变小,然后 ...

谢谢解答,这样音质不太好吧,毕竟频偏不多,幅度差异不大吧?

网友C:
调频,调幅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频,调幅都可以

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