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华为4820电源怎样改可调?搜索不到相关资料,或者点不开,请指教,谢谢。

楼主(2020-04-17):
请指教,谢谢。
感觉比较落后,里面还有工频变压器,应该有20年以上历史了。

网友:
卖铜买新的吧,那么大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好像有两个版本,没改过但听说过,你可以试试,用50K电位器换掉原来调压的可调电阻就行了,调流是 ...

面板上一个可调元件都没有,电路板上倒是有可调电阻,但不知对应关系无从下手。4825面板上可以调压调流的。

网友B:
好啊,老的肉多。
自己跑线分析太伤神。
最好有现成的作业照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啊,老的肉多。
自己跑线分析太伤神。
最好有现成的作业照抄。

抄作业确实方便多了,但网上搜索一圈下来只有4825和4820其他版本的,跟我的完全不一样无法按图施工。
本坛倒是有一个一摸一样的案例,但坛友被禁言所以内容也看不见了。

楼主:
继续请教。

网友C:
上周末改了一台华为HRS800___9000,电压调到76.5V,给21串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用.型号和你这台不同.在板子上找到取样电阻是R335,电压上限控制为R330,把R335由4.9K换成30K,R330由原来43K换成51K(实测保护值为78V).电流取样电阻去掉三分之一.三个输出滤波电解都换为耐压100V的。过程坛友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周末改了一台华为HRS800___9000,电压调到76.5V,给21串磷酸铁锂电池充电用.型号和你这台不同.在板子上找到 ...

我这个电源没任何资料,只见到内部有几个标有ADJ字样的多圈可调电阻,只能试试看瞎调了,万一火乍机就亏了。

网友C:
改这类电源是得处处注意,十几天前,试着改动力源4850限流时,因为没注意散热问题,H桥炸了两只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这类电源是得处处注意,十几天前,试着改动力源4850限流时,因为没注意散热问题,H桥炸了两只管子。

关键是没任何资料,电路板有三大块完全看不懂,除了调整疑似电位器外别无他法。

楼主:
继续找资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