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大家液晶电视屏幕破了一个角还能利用吗?

楼主(2020-04-17):
朋友的电视,屏幕左上角破了很大一块,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把好的部分利用起来?

网友:
没救了。我家已经被小屁孩点破了2个了。。。换屏幕划不来。。。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把输入信号的显示画面缩小,避开破损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家里有熊孩子的,就买那种带防爆玻璃的杂牌机。我同学家被熊孩子戳坏两台索尼一台夏普,后来急了。买了两台 ...

砖头都砸不坏,见过老外的评测视频

网友:
这个液晶屏只能报废了。。。。。。

网友:
没救了,楼主换新的吧!基本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砖头都砸不坏,见过老外的评测视频

分辨率特别低 720P的分辨率

网友:
只怕好的部分还没利用起来,破损的黑块却更大了。

网友C(2020-05-17):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办法把输入信号的显示画面缩小,避开破损的地方?

我上回刷了个电视盒子就能调整显示区域。

网友:
报废,换新的吧,这个破损会越来越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上回刷了个电视盒子就能调整显示区域。

是什么盒子?可调整的范围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什么盒子?可调整的范围大吗?

移动魔百盒M101,关键不是盒子,是刷进去的那个固件。盒子自带的系统没有调整的功能。
当时是用盒子HDMI连电视的,发现显示区域不对(偏大,有部分内容已经超出了电视的显示范围)

调整时出来了个长方形区域,自己调整这个区域的大小。
区域变小,画面也会缩小。调整好后,区域外面留黑,不显示。
调整范围这个我没有试验到底最小能调到多少,当时在老家的。现在也没法帮你试。
我觉得针对你这个屏幕,把画面调到右边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进入电视机工厂模式可以调节图像尺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