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雅达12伏改电源

楼主(2020-04-18):
买了一块雅达12伏5安电源想提高些电压但不知怎么改,想请教一下。双光藕,双431,驱动是1271

网友:
做工不错,只是没玩过这个样子的。

楼主:
我看了一下二个431其中一个好象是过压但护做用,但不敢肯定。

网友:
431就是口水大法,找到431的2个电阻手拿一个几百K电阻并联看看电压变化,一个降低一个升高,在拿不同阻值的以达到想要的电压

网友:
431对地应该有电阻,一般是几k,并上个100k的可调电阻,慢慢减少可调电阻,输出电压应该有变化(升高);

网友:
这电源做工挺不错的

网友:
提高小几伏是可以的,电阻串串并并或者可变电阻,
大了没意义变压器设计是这个电压,改了性能不好,
要么重绕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