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电池怎么换电芯?

楼主(2020-04-18):
我的电池自从掉了一个绝缘片,自己把它粘上去之后,突然没有了输出。
现在装上电池一点反应也没有。
这块电池已经停产,淘宝上的兼容货又不想买,所以想把电池拆开修理一下。
请问万能的矿坛:
1、电池好像是卡扣式,怎么拆开才能不破坏封装,以便修理后再封装起来?
2、能不能更换电芯?会不会锁死?

网友A:
换电芯的时候记得先把要更换的先替换到原来的位置,再拆除原电芯

网友:
拭目以待,看看你是否能够自己成功换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电芯的时候记得先把要更换的先替换到原来的位置,再拆除原电芯

谢谢,非常好的建议!

网友:
坐等楼主换芯成功

网友:
如果插上电,在电脑上不充电了(显视是个×或是电池未充电),那就已经锁了,就不用折腾了。

网友:
已经锁了的电池要专用设备才能解锁

网友B:
我拆过华硕x61s的电池壳,粘的非常结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华硕x61s的电池壳,粘的非常结实

朋友怎么拆的,拆开还能复原吗?

网友:
专业工具没有,就拿刀子翘的,变形严重,复位后糊弄能用。

网友:
我记得 笔记本电池 只有断电 保护板就会保护  需要解码激活保护板才能工作样

网友:
笔记本电池保护板锁了,无法修的,需要原厂解码,买个淘宝兼容

网友(2020-06-03):
我的也坏了,都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
胶了绝缘片没电了,应检查端口

网友:
厂家要赚钱,要让你买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