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ST官方下载工具连不上

楼主(2020-04-18):
用前几天打板的F10x的最小系统,焊了一块同样48脚的F091, 用STM32 ST-LINK Utility连接失败

提示看,无法复位

偶然在连接过程,手工人工复位就能连上,也能下载烧写

但每次这么操作也很麻烦, 网上有提到要另外加reset信号,我把最小系统板的reset连到stlink,也不行

复位电路就是常规的,电源经10k电阻和104电容相连,按键并联在电容2端

后来转到MDK, 开始由于偷懒网上下载一个F030工程文件,烧写失败,后来自己重建F091工程,下载成功

有谁碰到过?

网友A:
软件里把 SWD 禁用了吧,这时候就会造成无法直连。

我一般都用串口/BOOT0/1 来下载,不想找 SWD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里把 SWD 禁用了吧,这时候就会造成无法直连。

我一般都用串口/BOOT0/1 来下载,不想找 SWD

空片也不行,另 F103就没这问题

楼主:
后来在软件里把复位模式默认的硬件复位改成软件复位,就可以了,写F103程序也可以,就这样用吧(不知道F0硬件复位为啥不行)

虽然实际上会直接用MDK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