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扫频仪可以观察矿石机的性能

楼主(2020-04-18):
    制造矿石机门槛低,材料易得,电路简单,深受许多网友喜爱。
    有人喜欢仿古,千方百计找老零件,或者仿造老零件,DIY的矿机年代感十足。有人喜欢漂亮;矿机美仑美奂,看着养眼。有人追求性能,外观其次,想方设法提高矿机指标。
    要想有最好的接收效果,天、地线是最最重要的条件,否则就是无米之炊。但是绝大多数矿友没有条件安装可心的天地线。也就是说在米不多的情况下,就要想办法做出最可口的饭菜。    实践证明,在使用同一套天地线情况下,各种矿机表现相差十分巨大。例如在某处野外试听,最差的矿机只能收到一个台,差的收2—3个台而且还混台,好的矿机可收6—7个台而且每个台互不串音。
    装矿机可选项有很多,例如线圈就有空心圆桶、蛛网,花蓝,磁棒、磁环等,有用单根漆包线也有用多股纱包线,有用60股的也有用270股到1000以上的。有用直径0.04的也有用0.07和0.1的。可变电容和检波器件也用多种可选,耳机有用高阻电磁的,也有用手机的低阻耳机,有用助听器耳塞也有用电话听筒,但国内外的甲板耳机灵敏度最高,收听效果最好。
    矿机线路也有多种选择如单回路、双回路,单调谐与双调谐,单管检波和倍压检波等,有用二极管也有用场效应管的,当收到的信号强度不同用与之相匹配电路效果会更佳。
    在对矿机进行测试之前,先要做好矿机的阻抗匹配,如果不匹配会使矿机性能变差。用二极管检波必须使用专用变压器,有人采用电源变压器代用,虽然能用但不是最佳匹配状态。专用的矿机变压器如KPB—02有多种输入阻抗和输出阻抗可供选择。场效应检波不用变压器,输出阻抗约在2K左右。这个测试的负载是2K。漆包线矿机用二极管检波,通过变压器转换至2.5K进行测试。
    扫频仪用目黑7127,选择中波全段频道,然后设置5个频标,其中最低端522KHz和最高端1620KHz是我国中波段范围,可以观察收音机频率覆盖范围,600KHz、1000KHz和1500KHz是三点统调点。

    以上凋好后,为了有个对比参照物,我们先看一台超外差收音机情况,此时谐振在1000KHz处

    将600KHz和1500KHz两个频点改为991KHz和1009KHz用来观察该机选择性,我国中波电台频率间隔是9KHz,所以用991和1009与1000相隔正负9KHz。但频标相距太近,不好观察

    我们可以改变扫频宽度,加大频标间隔,这样更利于观察。用改锥逆时针调红圈内的电位器即可,调绿圈内电位器可改变频标中心位置。蓝圈是中波全段频道

调整扫描宽度后

看看4台机器出来的波形

对应的4台机器

测试现场

通过对比可以看到外差机最好,8磁棒矿机其次,磁环第三,漆包线矿机最差。

补充:扫频仪输出电平

以上业余测试,仅供参考。

楼主:
谢谢llllllxing、老虎哥01、安庆矿友加分。

网友A:
嘿嘿我发现我有进步了,可以看懂这个图,猜到哪个表现好。
有个问题请问99版主,磁环线圈的Q值比八磁棒的差多少?

网友:
用数据说话,一目了然。

网友B:
第一台矿机用的是什么磁棒,Q值能上多少
我的理想矿机就是要做成这样的一个矿机,不用天线直接接收本地台,加天地线收远地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台矿机用的是什么磁棒,Q值能上多少
我的理想矿机就是要做成这样的一个矿机,不用天线直接接收本地台, ...

用了8根R40C1、10X200mm的磁棒,全中波段空载Q值在1000以上。

也可以用普通中波磁棒,Q值低一点但不影响无天地线接收,只是选择性差一些。如果能找到高Q中波磁棒更好。

网友C:
信号测试线,需要加装元器件吗?我正想制作一个测试的表笔!

网友:
同我无此设备,对我而言此图是很好的教科书。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了8根R40C1、10X200mm的磁棒,全中波段空载Q值在1000以上。

也可以用普通中波磁棒,Q值低一点但不影 ...

用中短波磁棒和AR磁棒效果也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号测试线,需要加装元器件吗?我正想制作一个测试的表笔!

探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嘿嘿我发现我有进步了,可以看懂这个图,猜到哪个表现好。
有个问题请问99版主,磁环线圈的Q值比八磁棒的 ...

磁环线圈的空载Q值比八磁棒低一些。

请一定要用R40C1磁环,我做过试验,其它任何型号的磁环都差的很多。

楼主:
谢138139l和爱鼓捣兄加分。

网友:
帮忙看看,那个探头的电路比较好!

网友D:
扫频议探头能自制吗???

网友:
有仪器干活方便、准确,也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扫频议探头能自制吗???

可以自制,找一段空心管金属管,如果不好找就用塑料管外包一层铝箔也行。如果用在收音波段用任何检波管都行。

网友:
那就好!这样更是方便了!我还一直在想找一个空心管或者其他什么的来弄!!

楼主:
谢 园丁、as8233639、中科曙光电子、weirenmin、加分。

楼主:
谢lq19512003版主加分加精加亮。

网友E:
谢谢99版主提供非常好的实验,请问第一图8磁棒是双调谐矿机?从扫频图形看选择性明显好于另二台矿机,再请问频标两个亮点(9KHz)幅度下降多少分贝,图中看太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谢谢99版主提供非常好的实验,请问第一图8磁棒是双调谐矿机?从扫频图形看选择性明显好于另二台矿机,再请 ...

这个试验只对几种矿石机选择性做了个模向对比,从感性上认知其中差别。每台矿机在不同频率时的选择性都有很大不同,这回试验只在1000KHz频率给出波形,如果在600KHz或1500KHz时会有更大不同,所以没有对具体指标进行量化。

网友:
楼主的境界不低啊

网友:
8根磁棒才能不用天地线!那矿机得多大多重))

网友:
有所为,自得乐。

网友:
学习了,营养丰富的帖子!

网友:
能不能把8磁棒的矿机具体参数和电路介绍下

网友(2020-06-05):
鬼子的探头怎么会用国产二极管?

网友:
这里果然全都是高手啊。。

网友:
我不玩矿机和收音机,一般用扫频方式测晶振、滤波器等等。
输入变频交流信号,被测对象就会输出一根随频率变化的直流曲线(人为加检波后)很实观
楼主的思路不错,谢谢分享!

没有专业扫频仪,用通用信号发生器+普通示波器一样看到这曲线效果。
有些通用信号源也有频标,没有频标自己能看懂带宽。

扫出的曲线能看到带宽(对称性)和增益,很实观。
很好玩的,
那天来也扫着玩玩,这可是我过去装收音机时不敢想的。

信号源的扫频输出:步进、扫速、起始和终点、信号强度都要调合适。

网友(2020-08-04):
这个真是太棒了,赞赞赞,学习了

网友:
这个方法真不错,学习了

网友:
厉害里贴主
扫频议探头能自制吗

网友(2020-10-12):
解说得很详细

网友:
高手呀,有空我也试试看

网友:
这个测试非常直观啊,好设备作用真大

网友:
想知道扫频仪输出和输入是如何接入电路的,有图示最好。谢谢!

网友(2021-01-16):
不会使用扫频仪,对高频电路不懂,怎么办呢?

网友:
我不懂,但是帖子看着就舒服,活看着细腻,赏心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