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供电功放 TDA7293

楼主(2020-04-18):
最近用 航模锂电池,正负25v 给tda7293供电, 完全没有问题,电压稳定丝毫不动。
10000ma的电池,测试的单声道,正常使用电脑听歌,看电视剧,使用一天电压只下降0.5v。
每天10小时以上  充一次电能听个4-5天。电压下降到22V。其实听几天感觉不出22V和25V电压 音质的差别。
电压稳定,比我那个60瓦的环牛稳定,测过环牛整流出来的电压是浮动的,每时每刻都在跳动,大音量,电压下降2v左右

又买了个三肯管王功放在使用!!!
对比过环牛和电池 推的tda7293 个人听感,电池出来的低频 宽松自然些,
环牛出来的低频緊一些,对比的话会明显

楼主:
tda7293  单声道

网友:
最霸气的发烧,楼主牛

楼主:
喇叭是6.5寸  8欧  40瓦的,,电脑桌面正常听歌10几瓦已经很大声了, 一米的距离。我听音乐的音量只开了一半。电脑和cd机都对比过,

楼主:
cd机是12v电瓶供电。cd比功放耗电多了,最少3a电流,120ah电瓶 能听几天。

网友:
TDA7293确实是个很不错的功放块,我正在用,开关电源供电!

网友:
好创意 点赞!!!

网友:
电池厉害啊,供电纯净。

TB上的功放电路板,几乎找不到厂家PDF里推荐的官方走线板,都是店家自己画的,有的存在缺陷。

7293、3886 尽量使用官方规格书PCB走线。

网友:
看7293参数电压极限到120V,淘上功放电路板店家都强调电压80V以下,是不是都使用了冒牌的7293?

楼主:
120v 失真太大了, 桌面音箱功放20-30瓦  已经很大声音了

网友:
接电顺序怎么接,如果是单电源好办,双电源我一直没敢接电池,我有4块100ah的12V蓄电池

楼主:
电池接线图,整流滤波可以去掉,
这个图接法出来就是正负12

楼主:
12v电瓶电压太低,带不了7293,最少也要15v吧,锂电池最好,电压可以自由组装!用航模平衡充电

楼主:
7293用电池供电,要注意,正负极线要接一个6角开关,保证正负极同时供电,要不会烟花

网友:
电池供电声音应该很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