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示器LCD灯管更换LED灯管的尝试

楼主(2020-04-18):
之前的闲置的一个显示器,最近看到本板块的一个坛友更换帖子,一时手痒,也试着换换试试
问题是自己从未接触过,心里没底,于是发在这里,一是希望求助大家帮助,二十记录下供别的坛友参考

一,购买的套件是这个:

二、显示器内部

一个卡片搞定外壳

内部电路板

这个就是高压板

貌似是四灯管。。。

楼主:
下面这么做?请高手指导下,谢谢

网友A:
首先 这个操作是改装或叫升级    二是需要了解LED恒流板怎样取电连接   三是接着拆下液晶组件或者取出灯管并安装LED灯板   二是重点    建议没有搞过 或没有详细教程 最好别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这个操作是改装或叫升级    二是需要了解LED恒流板怎样取电连接   三是接着拆下液晶组件或者取出灯管 ...

也是看您的帖子,才动手的,您看能帮我标识下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是看您的帖子,才动手的,您看能帮我标识下不?

我那是换原装灯条  和你这个 不一样   这个改装我也没搞过   你去网上找下教程看明白了再下手   否则不建议搞

网友:
搞清原理就不难了

网友:
当然是拆屏了,去掉灯管,换上灯条,再装好。
下来是去掉原高压板,换灯条驱动,接好连线。

楼主:
以上坛友都说的很在理,经过折腾,终于成功了

楼主:
拆屏,难度很小,不像前一位坛友那样需要打酒精,插板拆玻璃,很容易就揭开了

这个是三个灯珠一组,比两下就可以裁了,长度以装下为标准。

拆液晶板和偏光板,这个也很容易,注意卡口就可以了。毕竟不是车间,人工难免有指纹,但不影响

楼主:
边上取出旧灯条,用胶带沾上led灯条,再原样放进去

着几步要仔细就行了,揭开连接线要标注下次序,以免以后插反了

不小心暴露了地下室一屋子里的垃圾,咳咳咳,上上去

楼主:
去掉高压板,接上led的恒流板,就4条线,找到12v-vcc,开关线-ena,亮度-dim,负极-gnd就可以了

这里耽误了一些时间,主要是开关线和亮度线容易混,反复调节了几次

终于完了,折腾呀,好在有点小小的成就感

网友B:
    把原来的灯管拆下。然后把LED剪好粘上去固定好。原样装回去,注意上下端,没把握自己拿笔做记号。完了接好线就可以。这类LED灯条很多存在色温问题

楼主:
随便拍一张接笔记本的图片。不知道为啥拍出来有纹理,目视没有,可能是拍照时敷衍了事了,懒得再重拍了

之前的lcd管颜色发黄,亮度低,黄昏的感觉。更换后,颜色发白,日照中午的感觉,还没有时间仔细调整显示器。

最后试了下开关,显示器菜单都正常,以后有时间再慢慢调整吧。

归纳几点供坛友参考:

1、换LED灯条,需要连同高压板一起换掉,高压板换成手里的恒流板。

2、灯管换成灯条。如果是高压一体的,就需要重新接线,恒流板接4条线,板子后面有定义,VCC正极12V, ENA是开关线,DIM亮度线。(不接默认最亮),GND负极。懂得接着四条线,安装就没问题了。

3、难度不大,就是仔细再仔细,拆的时候,做记号,拍照,以免回头路。

最后,感谢前面坛友的帮助和指点,感谢led店家的远程指点,感谢一位维修的朋友,感谢老婆的叨叨和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原来的灯管拆下。然后把LED剪好粘上去固定好。原样装回去,注意上下端,没把握自己拿笔做记号。完了 ...

确实如你所言,颜色发白,亮度很好,但比起之前来,已经天壤之别了,下步调整试试,谢谢您的指点。

网友C:
多年前我有一台日立的日本显示器背光管老化,淘宝买了套件,没有你这个好,也没有看教程,直接开搞,还居然弄好了,又用了一段时间买新电脑才换掉。感觉换背光没什么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年前我有一台日立的日本显示器背光管老化,淘宝买了套件,没有你这个好,也没有看教程,直接开搞,还居然 ...

是呀,啥都是万事开头难,第一次。。。很重要

网友:
不错,我前些日子也换了一台,切断高压供电,找连接高压供电部分那个电容来给整流和led供电,即可使用,然后开关和可调焊接就完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