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外对频无线话筒接收机与话筒调配

楼主(2020-04-18):
近段淘了一台无线话筒接收机。本来自己有一个频段一致的话筒,意为能够配对使用,但是拿到接收机后,打开话筒电源和接收机频率扫描功能,但是扫描根本停不下来,扫不到频率,无法使用,(话筒没有红外对频功能)。请教论坛老师们怎样解决这样的问题?请赐教,深表谢意!
谢谢!!!

网友A:
这玩意很麻烦,不是频率一致就行,必须要对码,也就是有个握手信号之类的,不是一个厂家的,不是同一型号的,甚至不是同一批次的,对不上码的。

楼主:
感谢朋友指点!
看来这东西不好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很麻烦,不是频率一致就行,必须要对码,也就是有个握手信号之类的,不是一个厂家的,不是同一型号的 ...

感谢群主鼓励!谢谢!

网友:
不光光频率相同就行,就算同一厂家同一型号不同批次都不一定能对上,除非是V段不可调频率的。

网友:
我捡了几个话筒看来只能拆件用了?接收机不便宜,不敢买来试呀

看介绍这咪头是超心型电容咪,电路用的是3V,咪头也应该是3V电容咪吧?

网友B:
各位大神;到底是红外线.还是无线电U/V频?搞清楚吧!

据我几十年前的经验;无线话筒;有U/V段,没红外.     耳机;有V段,〔只1997前〕有红外,无U段

是我的知识面落后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各位大神;到底是红外线.还是无线电U/V频?搞清楚吧!

据我几十年前的经验;无线话筒;有U/V段,没红外.     ...

是红外对频,就我这咪宝来说是8A频段的

楼主:
感谢分享交流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红外对频,就我这咪宝来说是8A频段的

这就是说;收发双方必须见面通电,红外I2C对/鎖频才能分开不同地点运用.

要是选频被严重干扰及强讯号封死,就无法转频续用,必须再见面重对频?

网友D(2020-05-23):
我也有几台接收机,感觉要烂在我手上,找不到无线话筒。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几台接收机,感觉要烂在我手上,找不到无线话筒。

机背左边已标接收频率,看能否网搜或与话筒生产厂联系,这种生产厂现国内多的是

网友:
找厂家定制。我还是看看坛里有没有合适的收来玩下,反正现在挂闲鱼,这感觉是烫手货。

楼主:
感谢关注 厂家转配话筒也不便宜 只有当配件改做他用

网友:
我也有一台接收器和一个话筒,对不上。

楼主:
该做他用吧

网友:
我出过五六个接收器 老友只有说对不了频 最后还是红外线对上了 看来运气不是一般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