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显示器 上游,下游 USB口 是什么功能?

楼主(2020-04-18):
戴尔Dell 2007FP 显示器
侧边有好几个USB口,说明书上说是“上游、下游”USB口,不知是有什么用途?
插图上,显示器上一个USB口 跟 主机USB口 线连接,同问?

网友:
用过这款显示器。有4个普通USB和一个方口,其中侧面两个普通USB,下面两个普通USB和一个方口。方口和电脑连接后,剩下的USB随意使用,插键盘鼠标移动硬盘随便。

方口的线很好购买。

网友:
USB hub(扩展)一个扩变四个,多接设备。USB连线接主机后,在桌面插拔U盘等移动设备不用弯腰比较方便而已

网友(2020-05-27):
我的电脑就是这样的。但是上面的口没有用过。习惯了主机前面的口。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