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乱混搭之一装就想超外差(独立本振+高放+二极管环形混频+双调谐中放+TA7642检波)

楼主(2020-04-18):
做完双调谐中放后,还能做什么花样呢,前两天有人讨论二极管环形混频有多好多好,真想搭一个看看,可是手上没有专业二极管混频模块,反正是做着玩,不想淘宝买了,自已绕变压器试试看,于是在双调谐收音机基础上,继续搭电路,准备各种混搭试验,首先焊好四个4148二极管,同一方向组成一个单向环,然后没了材料,因为要两个变压器啊,怎么办,拆掉两掉LTF-2-3本振变压器,这玩艺我有50个,够我玩一阵了,然后用上次从12V继电器上拆下的0.08漆包线三线并绕大概80匝左右,其实我没有数,是胡乱瞎绕的,绕不下为止,呵呵,做收音机没哪么讲究,什么Q值,高频蜡封,统统不管,磁帽旋到底,上数字电桥一量,每组线圈电感量大概213uH,同样方法又绕一个,这个可能绕的紧了点,圈数好象比刚才多一点,可能100圈吧,上数字电桥一量,每组线圈有350uH左右,各组有4uH误差,可能会不平衡,管他呢,没打算一次成功,将就用吧,接上变压器,输出通过104电容接到双调谐中周输入端,原来变频电路改成独立本振,本振变压器谐振端接一102电容送到二极管混频电路,示波器一看,停振了,负载太大,带不起啊,从发本振发射极接一个27pF小电容用一个9014三极管用共射极电路随便放大一下,集电极输出到二极管混频电路,天线次级接到二极管混电路,接上电源,插上耳机,一听啥声音都没有,头一次搞高级收音电路,失败了,再一想,少个高放吧,随便用9014共射电路搭个高放,再一听,密密麻麻的电台,清晰度很高,灵敏度很好,燥声很小,二极管混频真不错,看来这些高级电路也没啥难度,随便瞎绕个变压器都能响,下面上个图,大家提提改进意见:

网友:
环混变压器,在FT-73-2402的双孔磁环上三线并绕4至5匝试一试,也许会更好

网友:
楼主的diy精神值得我学习!

网友:
上个原理图才好呢。

网友:
楼主一级高放,三级中放了,担心7642会不会过载。

楼主:
独立本振 高放 二极管环形混频 2级双调谐中放
上一个本机的原理图,环形混频的两个变压器绕制数据在图上,为了稳定不自激,每个单元电路都用1k电阻+104电容进行电源退耦,这样高频信号被局限在本单元电路内,不会在地线上产生高频环流,正常高频信号都是变压器隔离传递,不会因为地线的问题产生反馈自激,整机5个三极管全部用9014,没有出现自激现象,稳定性较好,简要分析:
1.VT4实现共发射极高放,增益高。
2.VT1为变频电路改的变压器反馈型共基极振荡器,可以直接用原来的LTF-2-3本振,Vt2为共发射极本振信号放大器,用来提供二极管混频所需要的本振电平及功率。
3.D1到D4为四个4148开关二极管,T8和T9是由LTF-2-3本振变压器改制的高频变压器,他们一起构成二极管环形混频器,混频器本振输入为VT2三极管信电极输出,混频器输入为VT4高放集电极输出,混频器中频输出通过104电容隔离后输出到双调谐中周的T3中周初级。
4.T3,T3,T5,T6,VT5构成2级双调谐第一中放。
5.TA7642构成第二中放和检波.
6.最后一个三极管构成甲类低放,输出通过音频变压器输出到手机耳机。
7.本机灵敏度高,音质好,噪声小。
8.本机制作容易,大家喜欢的话可以试一下。

网友:
楼主这个电路有点儿意思,不知道用7642检波底噪啥情况? 如果直接改成二极管检波(也相当于少一级中放)对灵敏度影响明显吗?

楼主:
7642的负载电阻越大,灵敏度越低,AGC能力越强,噪声越小,本机无台时没有任何声音,弱台噪声也小,强台没有噪声,本机7642供电用二个4148二极管稳压,供电电压1.5V,负载电阻为4.7k,换成3.4K电阻,增益大增,噪声也大,无台时也有噪声,个别频点自激,收台数量没有增加,也就是说,增益过大,放大的是没有用的噪声,有用的信号从前级过来,没有足够增益,所以收台没有增加,因此7642增益没必要调的太高,在没有底噪的基础上尽量高一点就行,如果用二极管检波,因为只有一级中放,估计只能收几个强台,效果要差很多,要多收台,在7642上相办法没有用,因该在前级中放或高放上想办法,让有用的弱信号多一点收进来,并进行有效放大,而后加强前级agc能力,7642增益不要高,我们用他主要是他有弱信号检波能力,顺便放大一点弱信号,同时还有agc能力,装机比较方便,通过本机试验,二极管混频很简单,二极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因此对本振信号要求不高,方波都行,所以只要能振荡就行,本振强度不够加一级放大就行,简单的很,另外混频信号不够可以加一级高放,随便一个高放就行,也很简单,另外二极管混频的两个变压器要求也不高,实验发现,信号输入变压器电感量大一些增益高,估计电感量大时,高放增益高,所以信号强。另外混频输出到双调谐中周的耦合电容用221电容比较好,这样比较容易调双谐振中周,所就是双谐振中周之音,输入信号,都用221电容耦合较好,感兴趣的朋友试试看如何改进本电路效果好,

网友:
电路看着简洁明了,有空试试,应该不错,还有MK484. 正好能用,

网友:
其实我们都小看了7642,用在外差机真的不错,负载电阻如果是1k,电容就用0.15,负负载电阻如果是1.5k,电容就用0.1,保证电阻与电容的乘积不变,R7取4.7k,c10取333

网友:
出印制板大家一起玩最好!

网友(2024-12-26):
二极管环混,天线和本振信号都要有放大级或射极跟随器缓冲级,很多老报话机里面都有放大和缓冲

网友:
这个电路很有创意,如果将高放管改成2SK508灵敏度可能更好。混频管改为1N60.

楼主:
没空玩了,机子已经扔垃圾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