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库存】模块式8位频率计

楼主(2020-04-19):
  为了能在DIY的板子上随时显示频率,去年就立了个项准备做一个,但一直因忙于各种事务而耽搁了下来。最近看到不少坛友都做了频率计,觉得时光不等人啊,得赶快动手!

  基本想法是做一个小的频率计模块,使用早年买的ICM7216D通用计数器集成电路,加一些简单的外围电路就可以用了。小到可以作为任何具有频率监视需求的DIY部件上,只要有合适的5V电源和四个预制的安装孔就可以独立工作。为此需要将模块的大小限制为10厘米的长度,宽度则视电路元件的布线密度而定,最后确定的宽度是2.5厘米。

  PCB照片,上面的是正面,下面的是反面(除了LED阵列,其它集成块都在反面):

  由于PCB面积小,采用双面安装的方式来提高集成密度,为避免焊接先后的不同造成某些元件不能安装,在安装元件的步骤上需要制订一个程序表:

        1)焊接所有的贴片阻容元件;
        2)焊接晶体;
        3)焊接微调电容器C6-1;
        4)焊接四位LED数码管的管座;
        5)焊接集成电路插座;
        6)根据项目需要,用焊锡连接所需断点、预置焊点;
        7)焊接复位开关K1;
        8)焊接KF2510接插件、跳线插座CK1和SMA插座;
        9)插上ICM7216D芯片和74(A/H)C00芯片;
        10)视分频需要插入或不插入74(A/H)C161芯片;
        11)插上两个LED数码管阵列(型号CS3641A)。

  LED阵列CS3461A的管脚两边的距离是10.16mm,不是通常的宽IC插座距离。如果需要使用更大的数码管阵列,可以自己做一个转换板插上引出使用。

频率计电路:

(待续)

补充内容 (2020-4-20 08:35):
订正版的电路图发布于26楼。

网友A:
为了去库存,又买了不少芯片。

楼主:
  输入信号通过74AC00组成的放大器和施密特触发器,整形成方波供给前置分频器74AC161,或者直接送到7216D的输入端,如果最高测试频率不超过15MHz的话。当然,这时候的放大器和施密特触发器可以用74HC00来完成。

  74AC00(或74HC00)中的四个与非门的接线如图:

  其中门2在输入与输出之间接了直流负反馈电阻R14,这就使门2构成了一个放大器,与输入端所接的R15组成了反相放大器,增益近似为R14/R15+1。门3通过R13给前置放大器一个正反馈来产生一个适当的正向偏压,控制R13的值,使门2进入临界饱和(正或负的临界饱和)状态,这样门2既不容易自激也不会饱和过深。C12是加速电容,用来在翻转时加快边沿变化的过程。放大器的灵敏度,在上图中底部的公式里已经给出。

  对加速电容的作用进行了测试和观察,电源电压为4.94V,正反馈电阻R13为1.3KΩ。考虑带宽100MHz的示波器脉冲响应时间常数为3.5ns,下面的数字是扣除影响后的矫正数。

  下面的图是施密特触发器部分未接加速电容的情形,它的上升沿和下降沿分别是5.12ns和8.3ns:

  加速电容为2pF时,上升沿和下降沿分别是4.87ns和6.06ns:

  加速电容为4.7pF时,上升沿和下降沿分别是5.12ns和8.83ns:

  显然加速电容是有作用的;可得到R13与C12合适的时间常数为2.6ns。R13的值取得较大时,加速电容可以不用。

  当不使用前置分频器时,加速电容亦可无须考虑或使用。

(待续)

楼主:
引用 楼主:
  输入信号通过74AC00组成的放大器和施密特触发器,整形成方波供给前置分频器74AC161,或者直接送到7216D ...

前置分频器:

  前置分频器选用了硅栅先进高速CMOS中规模集成电路74AC161,是二进制可预置十六分频器,在室温下的最高工作频率最少可达110MHz,价格也便宜,并且与74HC系列管脚兼容,互换方便。

  分频器需要预置一个特定的值,以使每一周期按除以2~16的比例运行。由于模块设计于相对单一的工作环境下,为简单起见,预置直接采用断点焊接的方式完成。假如需要分频数为10,那么就预置6使之跳过6个时钟节拍,代表6的代码0110就可以在0与1的预置焊点上分别用焊锡连接起来。

  这是PCB上的预置焊点:

  特别说明下,如果分频器处在无须预置的状态(二、四、八、十六分频),预置点状态为0000,不可悬空。

  10MHz频率经前置分频器分频后的照片:

  由于要求简单的目的,分频器的预置,仅通过适当的前后沿时间分配来完成而不附加额外电路,从datasheet提供的参数中研判,此时整个分频器的最高工作频率最多只能达到90MHz,如果分频器不进行预置操作而直接二进分频的话,时钟完全可以超过100MHz。但从前面关于施米特整形器的测试波形来看,去掉方波的平顶保持时间,前后沿加起来是10.93ns,对应的频率只有91MHz,此时能否稳定触发分频器,还需要后续的甚高频振荡器来验证。

  分频器的输出接到一个断点Dp4上,九至十六分频的情形下直接用焊锡连接,在二、四、八分频时Dp4断开,视需要用一条线连接Dp4在7216一端到分频器的Qc、Qb或Qa端。

(待续)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置分频器:

  前置分频器选用了硅栅先进高速CMOS中规模集成电路74AC161,是二进制可预置十六分频 ...

通用计数器:

  ICM7216D是个单功能的计数器,最高计数频率不超过15MHz,这是某些文章中提到的,而datasheet上的最高计数频率指标是空着的。我手上的7216D,全部都只达到13MHz。

  ICM7216D能直接驱动LED数码管阵列,使用今天的高亮度LED产品,施加以适当的限流电阻,总工作电流可以减小到60mA以下。

  ICM7216D需要一个基准频率源,来提供所需的闸门时间。本项目出于简单的目的,使用普通的HC-49S型无源晶体振子来作为基准频率源。标称的频率是10MHz,可选的闸门时间是10s、1s、0.1s、0.01s。也可以使用其它频率的晶体,例如5MHz、2.5MHz甚至1MHz,配合适当的前置分频器,以达到扩展频率测试的目的。但此时的闸门时间会被拉长,拉长的程度是与10MHz频率之比的倒数。

  晶体元件在使用前最好经过测试,以确定它在标称频率下的负载电容的大小。测试手段可见拙帖:【去库存】无源晶体测试器及晶体测试

  获得晶体的负载电容数据后,就能确定基准振荡器的电容参数。我用的10MHz晶体负载电容是17点几pF,故连接两端的电容器是其值的两倍,即35pF到36pF左右。考虑连接晶体的两个管脚有对地5pF左右的分布电容,PCB这一部分也有1pF左右的分布电容,所以两个电容器还要各自减去6pF,最后的电路图上所标的数值是30pF。为了调整频率到准确值,其中一个电容器还扩展为经33pF串联的(7~30)pF微调电容器,而固定电容部分就由一个18pF电容器来承担了。

这样连接可将频率调整斜率减小为5Hz/pF左右。如果精确测量并挑选了所需的电容器,那么固定电容器C7为20pF、串联电容器C6-2换为12pF,那么调整斜率可减小到2.5Hz/pF左右,这将大大提高闸门时间调整的准确度。

  基准频率调整部分:

  欲以改变闸门时间来改变小数点的位置,从而调整计数和显示的范围,可将CK1上的跳线设置在D3位置,此时闸门时间为1秒,计数范围为99999.999,单位为KHz。

  PCB上的跳线位置:

  组装后的外观:

(待续)

楼主:
引用 楼主:
通用计数器:

  ICM7216D是个单功能的计数器,最高计数频率不超过15MHz,这是某些文章中提到的,而d ...

调整基准频率:

  原本手里有几个铷原子频标,一直没工夫打理,现在就只好用胜利的VC3165来校准,虽然只是低档货,但也是向国标溯源的,所以就算有偏差,也不会很大,待以后打理完铷频标再来细细调整。

  首先将VC3165打开电源,预热一个小时;说明书中的20分钟其实是不够的。一小时以后的温度稳定性会保持在(2~5)e-7/°C。

  VC3165预热完成,再打开晶体测试器的电源,连接在测试器上的频率计模块也同时打开了。在晶体测试器上运行的10MHz晶体,上电之时会有一定的频率变化,而频率计的基准振荡器上电之时同样有这样的变化(称为上电老化),两相变化造成的绝对数值在频率计上表现出来,与VC3165比较时可以达到十几Hz。再过一小时之后,变化趋于稳定,数值长时间保持在一两个字变化的水平,这时候就可以通过调节C6-1,来调节基准频率。

  将C6-1容量调大,振荡频率会变低,闸门时间将拉长,于是计数值会增加;反之计数值就会减少。小心地调节C6-1,使频率与VC3165尽可能一致。比较理想的结果是仅相差正负(1~3)Hz。当然,如果使用恒温的或者温补的外接晶体振荡器,误差就会小更多。不过由于晶体是无源的且非温补或恒温,所以正负(1~3)Hz的允差是必须的,冬夏的温差就会造成大约至少9Hz以上的变化。

  闸门时间设置在D2位置,十进分频模式下的频率调整(此时的Dp1必须断开):

  到此为止,频率计就算调整完毕,可以使用了。

  早年买的两块ICM7216D,一块是完全坏的,一块全新的是好的,两块加起来的总价超过七十。这次又在网上淘了十块拆机的(商家标的是全新的,鬼才信呢),五块八大洋一个,都可以运行在10MHz下。

  这十块电路有三种标,一种“i”标,一种“Harris”标,一种“H”标。不知道“H”标和“Harris”标什么关系,但是上电老化测试的结果,“H”标变化最小,“Harris”标次之,“i”标最大,不知道“i”标是不是Intersil的产品,反正三种标不是“Malay”就是“Philippine”生产的,还有两块是“Singapore”的。

  三种标的最高计数频率都在13MHz上下,一块“Harris”标的可勉强工作到14MHz。

(待续)

楼主:
引用 楼主:
调整基准频率:

  原本手里有几个铷原子频标,一直没工夫打理,现在就只好用胜利的VC3165来校准,虽 ...

  通过使用不同的时基频率和配以适当的分频次数,可以使计数器的满量计数能力得以发挥。但时基的变化也会改变测量时间的长度,闸门设置为D3位置的情况下,在10MHz时基下的一次测量周期是1.2秒,在5MHz时基下是2.4秒,2.5MHz时基下是4.8秒,1MHz时基下是12秒。

  时基为5MHz、分频次数为2的26MHz频率计,晶体负载电容为17.743pF;被测晶体25MHz:

  时基为2.5MHz、分频次数为4的52MHz频率计,晶体负载电容为17.472pF;被测晶体30MHz:

  时基为1MHz、分频次数为10的100MHz频率计,晶体负载电容为15.295pF,C8=25pF,C7=22pF,C6-2=12pF;被测晶体30MHz:

  由于模块是用于直接安装在各种DIY板子上的,没有为频率计单独做屏蔽或外壳,所以受流动空气引起的温度梯度变化会产生一定的漂移。上述频率计在校准之后,在没有过多的室内人员走动的情况下,对于稳定运行中的18MHz晶体,在频率计上电运行开始的90分钟之内,测量漂移会有70HZ~200Hz上下的摆动值;90分钟后至10小时内,漂移的绝对最大值在7个字上下,相当于3.9e-7,或0.39ppm(390ppb)。对于市售的低端晶体产品,这个结果已经很好了。

  如果为模块加上外壳,阻挡空气流动的直接影响,稳定性会有比较大的提高,从经验的角度,稳定性提高到0.11ppm(2个字的变动,111ppb)是完全可能的,这也是可以不用恒温晶振的原因之一。

  如果通过配谐电容器的温度系数选择和配合,那就可以成为温度补偿晶体振荡器,但是手边暂时没有筛选条件,也只好作罢,其实这也是个很有兴味的工作。

  测试中还发现上电老化的过程中,49S型的晶体较早达到稳定,而49U型时间会长不少。细究起来,49S紧贴PCB安装,体积只有0.1225cm^3  ,受空气流动的影响与PCB持平。对于49U型晶体,体积达0.455cm^3  ,暴露在空气中的表面积是49S的三倍,并且凸起在PCB之上,受空气流动的影响相对较大,离开晶体10cm左右对着轻吹一口气,就会有一个字的变动(18MHz晶体,约56ppb)。总体上来看,这种变动除晶体本身外,还与四个相关的电容器受温度的影响有直接关系。

  此外,与晶体相关的三个贴片电容器的容量一定要准确,否则很容易超出调节范围。这三个贴片电容在焊接前一定要测一下,确保一次焊接就能使用。如果对容量的准确性没有把握,就不要使用括号中的数值。

49S石英晶体的上电老化曲线:

频率计模块的上电老化曲线:

标准差:

  从标准差的计算可以看出,开放大气环境下的非恒温晶体振荡器在上电后,进入1ppm准确度的时间。

参考资料:

        (4)barracuda: 自制8位频率计
        (5)【去库存】无源晶体测试器及晶体测试
        (6)清华大学《高频电路(上册)》1979.2人邮版,p513: 晶体振荡器电路
        (7)屠世谷:《稳频与测频技术》,1986.11科学出版社版,p12: 石英晶体振荡器

(结束)

网友B:
L大的库存真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L大的库存真多啊!

先充实库存,再清理库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去库存,又买了不少芯片。

走过路过,不要说破嘛。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大的库存真多啊!

L大大嘛,不光脑中库存大,实物库存也大!脑中库存只增不减,越来越大。实物库存增增减减也必定是一浪更比一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体不行 换OCXO试试

前面文章中都已经说了为何不用恒温晶振的原因,做东西是要在成本范围内做到最好,而不是一昧堆料。

网友A:
不怕旧歌老,就怕旧歌改DJ.

网友:
引用 网友C:
L大大嘛,不光脑中库存大,实物库存也大!脑中库存只增不减,越来越大。实物库存增增减减也必定是一浪更 ...

总结的精辟到位!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不怕旧歌老,就怕旧歌改DJ.

我把示波器当频率计(6位,可以测到几百M)  测10几M晶振万用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L大大嘛,不光脑中库存大,实物库存也大!脑中库存只增不减,越来越大。实物库存增增减减也必定是一浪更 ...

脑中空洞大

楼主:
但是方便啊,而且还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把示波器当频率计(6位,可以测到几百M)  测10几M晶振万用表也可以

示波器分辨率低,万用表是压控振荡器式的,分辨率更低。

网友:
引用 楼主:
示波器分辨率低,万用表是压控振荡器式的,分辨率更低。

很多时候测个大致就可以,需要精确到1Hz甚至更低的我还没碰到,就好像我一直用3位半表,还没升级到4位半或更高的需求

网友:
那就说明富裕量很大,还可以装更多更多的东西!赞!赞!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体不行 换OCXO试试

楼主这个是“模块化”设计的频率计,为了适用于更多的场合、PCB板设计的很小巧,一个恒温晶振就能占板子的近1/4了,没法采用恒温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去库存的频率计输入耐压、输入灵敏度如何呢

灵敏度需要高于600mV、输入耐压无保护时5V、有保护时15V左右,电路图中提供了。

楼主:
订正版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