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L7107基准和负压问题

楼主(2020-04-19):
闲来无事坛内买了几个ICL7106、7107的表头想研究研究,有几个问题不明白请广大坛友指点:
1、基准问题:资料上说此芯片内置+V到COM之前精密基准2.8V,为什么数字表电路中7106是从电源+接电位器滑臂到36脚Vref+作基准,而部分电压表头7107是用TL431作2.5V稳压,再从这个2.5V中分压取出基准,是不是多此一举?
2、负压问题:数字表电路中,7106芯片26脚V-是直接接9V电池负极,而部分电压表头7107是21脚接电源负极,另单独弄一套负压产生电路给芯片26脚供负电源,二者21脚接地电路也不同,不能理解。
3、7107芯片驱动共阳极LED数码管,这个共阳极是直接接到5V电源上还是需串联电阻,也就是说芯片对LED驱动有控制电流(限流防止烧坏LED)的功能吗?
学识太浅,请朋友们赐教!

网友A:
基本概念,

地,是指人为定义的一个参考点,这个参考点定义为 0V,它是为了我们方便分析电路做的定义。它可以是电源负极,但你也可以定义为电源正极,或者电源正极到负极之间的一个电位(比如电源正极到负极的一半);或者大地。

为了方便,电路可以不止一个地,尤其是对模数混合电路而言,ICL7106/7107 是 ADC(模数转换器),也就是说,它是实现模数接口的电路,是典型的模数混合电路,它理所当然存在 为了方便分析模拟电路而定义的模拟地,为了方便数字电路分析而定义的数字地,这两个地并不一样、电位也不一致(但有的模数混合电路中的模地数地电位一致)。

一般的,7106/7107 的模拟地定义为 COMMON 端,这是因为内部积分器是以 COMMON 作为 0 点工作的,校准 0 步骤时,输入端(IN+、IN-)都接到这里。

7106 数字地没有引出,在显示部分说明了,由内部 6V 稳压管(6.2V)建立,由于建立的摸死有 1V 压降因此数字地比 V+ 要低 5V;作为对比,模拟地(COMMON)从该 6V 分压而比 V+ 要低 2.8V(这里认为两个稳压管是一个,反正没说)。

所以我们可以大概建立一个 9V 电源下,7106 的各电位,以 V+ 为 0V,则模拟地(COMMON)是 -2.8V,数字地(未引出)是 -5V,V- 就是 -9V。也就是说,7106 内部数字电路使用 5V 电源工作并产生驱动到 LCD 的电流。

7107 的数字地引出到 P21,所以你必须给 7107 的 V+ 和 GND(P21) 之间提供一个 5V,这个 5V 是给内部数字电路工作,以及给 LED 数码管提供电流的。7107 的 V- 则仅供模拟部分使用,具体说就是内部积分器的负电源和 6.2V 稳压管的电源。如果你将 7107 的 V- 接到一个比 V+ 要低超过 6.2V 的电源上,那么 6.2V 稳压管可以工作,在 COMMON 端产生低于 V+ 有 2.8V 的电压,此时和 7106 一致;如果 7107 的 V- 接到一个比 V+ 低不超过 6.2V 的电源上,稳压管不工作,COMMON 端没有低于 V+ 2.8V 电压。

那么 7107 的 V- 怎么接呢?

1、如果你只有 5V 电源,可以用另一套电路产生一个负电源给 7107 的 V-,比如 -3V~-5V 左右。此时,可以使用 7107 内置基准电源

2、如果你只有 5V 电源,也可以将 V- 直接接到数字地(电源地),但因为 7107 内部稳压管不工作,需要额外提供一个基准电压,比如用 TL431 实现

现在明白为何有的 7106/7107 表头有 TL431 之类外置基准了吧 ~( ̄▽ ̄)~*

网友A:
7106/7107 到数码管都有限流,7107 的 source 电流 2mA,sink 电流 8mA,所以数码管公共端接到 V+

这些都在手册上写清楚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106/7107 到数码管都有限流,7107 的 source 电流 2mA,sink 电流 8mA,所以数码管公共端接到 V+

这些 ...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明白了不少,看来7106和7107还是有不同的啊,7107的21脚接电源地,7106的21脚是不是用在驱动LCD上呢?还有就是7107如果接到12V电源上,负压和外部基准还需不需要,LED还是共阳直接接到电源12V+上吗?

楼主:
还有几个疑问
1、网上很多7107电路图(负压二极管方向画错了一个)中,5V供电,为什什么既有负压又弄外基准呢?
2、如果设计一个7107电压表用12V供电方案,COM、IN-、Vref-和P21是不是都接到一起,P26负压和基准怎么处理,能不能详细说下或传个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概念,

地,是指人为定义的一个参考点,这个参考点定义为 0V,它是为了我们方便分析电路做的定义。 ...

买了两套7017电流表,正准备安装呢,基准电压问题解释的很受用,好好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就是7107如果接到12V电源上,负压和外部基准还需不需要,LED还是共阳直接接到电源12V+上吗?

7106 和 7107 都需要一个 VTTL(5V) 给内部数字电路工作,不同的是,7106 自己从正电源产生它,7107 需要你提供。

所以,你需要给 7107 提供的电源就是,1、比数字地(GND,P21)高 5V 给 V+,这个电源是数字电源,给内部数字电路工作同时提供 LED 数码管显示的电流;2、V+ 和 V- 之间一个适合模拟电路工作的偏压,使得内部运放(积分器)可以正常工作并接受你给它输入的电压范围(积分器摆幅要低于运放电源轨)。

所以简单的供电形式有,

1、单一 5V 供电,V- 接到数字地(GND),此时片内稳压管不工作,从外部提供基准电压

此时输入范围在 2.5V(以数字地为参考)附近,不能太大或太小

2、单一 5V 供电,用一套电路产生负压,比如 -3V~-5V 给 V-,可以使用片内稳压管提供的电压作为基准电压

3、正负电源供电,同 2

如果你只有一个单一 12V,可以考虑的方式有

1、再接一个 5V 稳压器,以单一 5V 方式供电

2、再接一个 5V 稳压器并弄一套电路产生负压

3、根据 7107 的要求,产生一个低于你的 12V 电源正极 5V 的电压接到 7107 的数字地(GND),同时它可以 sink 电流使得数码管可以点亮。

一个简单的方法如下,Q1 集电极得到大约 7V 电压,相对于你的 12V 电源它低 5V,同时 Q1 的接法使得它具有相当的 sink 电流能力,让共阳数码管可以很好被点亮。将 7107 的 V+ 接到你的 12V 电源正极,V- 接到你的 12V 电源负极,数字地(P21)接到 Q1 集电极即可。

楼主:
再次感谢您的回复和讲解!已经开始动手搭7107表头了,再有问题还望不吝赐教啊

网友:
通过浏览,解决了我的疑惑。谢谢@washu

网友:
学习了,正在修理优利德58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