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2-3和312-4电子管机中周区别甚小

楼主(2020-04-19):
实测一下,两中周壳子尺寸相同,均为23*23*60  mm,底部开圆孔φ22也可。安装孔距32mm,两安装耳朵分别在PB之间和GE之间。唯一不同的是312-3 磁芯轴距29毫米, 312-4磁芯轴距25mm,仅此而已,区区4毫米距离差别能导致耦合系数有多么大的不同呢?或许,两种中州互相代替的话,估计也没区别

回头看看电感量区别大不

网友:
换位思考,如果没有区别,为什么要叫不同型号呢?

网友:
我还可以告诉你,312-1和-3,-2和-4的骨架都是相同的。间距一样,外壳也通用。哪里不同?槽路电容不同,线圈股数不同。

网友:
白版已经给您技术参数了。
        312—1型和312—3型适用中放输入级。312—2型和312—4型适用在中放输出级。312—1型放大倍数较大,增益高。312—2型通带较宽,并略有双峰。312—3型和312—4型调谐方便,性能稳定。一般使用时,四种型号也能互换使用。测量输入级(312—1、312—3)电路的等效负载为560千欧;测量输出级(312—2、312—4)时的等效负载为300千欧。

网友:
对于业余无线电者来说;这没什么,

但对于一个工厂,送检一台胆机,要达到一级机或三级机水平,就是这个厂

是食飯或喝粥的大事.就要选某个零件,去使全部标准达标

网友:
特性就在这小小的区别里。

网友:
就这点区别,造成电路性能的不同。

网友(2020-06-02):
电子管收音机几乎完全一样的电路,程式化的设计,已经僵化了,不可能有大的创新提高了。

网友:
建议学习《高频电子线路》1977版,《无线电原理》等书籍,看起来结构相同实际上差距较大,双调谐回路,互感耦合式实际上是基于变压器原理制成,两谐振回路并联,当然阻抗也是并联的,由于在LC比率方面的差别,中频变压器的阻抗也有不同,同时不要小看几个毫米,对耦合系数的影响是很大的,电容耦合双调谐中频变压器,用4P就是亚临界耦合,5P就是临界耦合,6P就是超临界耦合,看似差的不多实际上区别不小,当然了,现在如果配备扫频仪的话,都用宽带中频变压器也可,自己调整到曲线理想即可,利用宽带变压器调节出来还能增加矩形系数改善选择性。不过前提是得有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