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想通,为什么没有用稀土磁铁做扬声器磁钢的

楼主(2020-04-19):
那么强的磁场,做出来的扬声器重量应该很小,灵敏度应该很高吧

网友:
亲:
请百度钕磁铁扬声器

网友:
有啊,很早就有啊,高档的低档的都有,淘宝搜一下老多呢,手机里的扬声器都是钕磁的。

网友:
钕磁怕温度,高温容易退磁。

网友:
搞一个出来试试

网友:
好多年前就有了

网友:
内磁的动圈扬声器都是稀土磁体吧

网友A:
钕磁铁不容易做磁路,做磁路钴磁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钕磁铁不容易做磁路,做磁路钴磁最好

正解,钴磁最好

网友:
先问有没有 ,再问为什么

网友:
稀土和铝镍钴磁铁比铁氧体磁铁磁能积大,常常用在体积重量受限制的地方,但其价格贵,从成本考虑,普通应用还是以铁氧体磁铁为主。记得50多年前,半导体收音机开始流行之初,那时用铝镍钴磁铁做的2.5吋小喇叭,俗称小屁股喇叭,要卖到10多元一个,而用铁氧体磁铁的做的只售4元多。现在同性能的喇叭,钕铁硼和铝镍钴磁铁做的也要比铁氧体磁铁的贵很多。还有,楼上有人说钕铁硼磁铁不耐热也是对的,普通的耐热80度,温度高于80度就退磁了,当然耐高一些温度的钕铁硼磁铁也有,但价格就更贵了。

网友B:
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网友:
磁场的强度大应是扬声器的动态范围大,输入的功率大,可以做成大功率的喇叭。

网友:
不耐热也算缺点么?谁会把一个扬声器放在那么高温度的环境下使用?机内环境温度再高,40多摄氏度也是极限了,况且多局限于早期的电子管收音机中,现在的产品哪里还有这么高温度的收音机产品。

网友:
我还有钴磁的扬声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我猜是波段开关。优雅点叫编码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谁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多位转换开关,多用于交流电动机的极性转换,就是正反转,也在一些机加工机械上用于调速电机的调速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