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T-550收音头,FM频率偏的厉害请教各位怎么维修

楼主(2020-04-19):
前几天刚淘了一台山水T-550,FM频率偏了大概10M,请教各位师傅怎么修,另外立体声开关是弹起状态是打开立体声吗?上家弄碎了一个磁芯,该怎么配,谢谢各位!

网友A:
最土的办法就是直接把飞梭上面的指针拆下来然后装回到对应频率去,啊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土的办法就是直接把飞梭上面的指针拆下来然后装回到对应频率去,啊哈哈哈

可是低频段的灵敏度也很低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低频段的灵敏度也很低

请参考此站内链接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 ... =1747116&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参考此站内链接 ;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747116&extra=

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