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前级的输入地与输出地连接后噪音会减少?

楼主(2020-04-19):
有一台电子管缓冲器,原来有噪音,像交流声,将输入地与输出地用导线连接后,噪音几乎没有了,于是又将另一台电子管前级的输入地与输出地用导线连接,噪音减小了。真是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线路的原件排列中,会有分布电容存在,而分布电容会产生噪音干扰,所以要求一点接地~

两台前级出厂时候,输入地与输出地都不相连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台前级出厂时候,输入地与输出地都不相连的

这些前级应比较专业,用于某些场合时,入的地与出的地不允许连接

网友:
也许是隔离放大器

网友:
有时会减小,还有时会增加,晶体管的一般会增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