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收了一个TEAC的古董调音台

楼主(2020-04-19):
推子有杂音。声音真暖。过几天打理一下,另外求这个机器的历史。

网友:
需要TEAC的古董调音台的具体型号, 才能查找资料

网友:
这是个比较简易的混音用调音台,你如用于话筒与音乐混音,音源的多少路;例如;话筒多少个.DVD/PC/机顶盒...

合你用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混音台吧,DJ用的~

小型混音台,应该应用在视频直播编辑方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视频直播一个声卡比这功能多了去,再说这么老的台子,比先锋600还老,有这机器恐怕还不流行直播,说 ...

现场录像时使用,可以支持几只麦克和录像机的声音进行切换或混合,然后进入视频编辑机记录或网络上传直播,比如运动会检阅,有时需要录口号的声音,就把摄像机音频打开,录脚步声就把地面电容麦打开,录讲话就把调音台过来的信号打开,这种小台子操作简单最适合视频编辑人员使用。这台是很老但以前就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视频直播一个声卡比这功能多了去,再说这么老的台子,比先锋600还老,有这机器恐怕还不流行直播,说 ...

比较古老的混音台应用在模拟年代,那时视频编辑都是用录像带进行的,没有电脑编辑软件,音乐都是磁带,CD ,包括配音,进入混音台然后进编辑机,再有一台字幕机,以前礼仪中心做录像带就是这套配置,现在的混音台高级多了都是数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比较古老的混音台应用在模拟年代,那时视频编辑都是用录像带进行的,没有电脑编辑软件,音乐都是磁带,CD ...

如果没有话筒,倒不如AV功放,A/V齐切换.这也是老调音台的短板

网友:
看看内部?

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没有话筒,倒不如AV功放,A/V齐切换.这也是老调音台的短板

版主啊,完成的功能不一样,你这是切换,混音台可以混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