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制矿石机但没有高阻耳机,能否用电阻+低阻耳机

楼主(2020-04-20):
疫情呆在家里,刚好有时间鼓捣矿机,但无奈家里最高组的耳机也只有350欧,不知能否使用电阻串联耳机来充当?

网友:
我是找的5/2.5毫安电流互感器,穿绕50-70匝,然后使用常见的耳机,32欧的,耳机接穿绕的两端。这样的组合,灵敏度比1500欧的万里耳机,要高出很多!反射到电流互感器次级的阻抗达到4-5KΩ。这样用电流互感器做的阻抗变换器成本不超过3元。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到我这邮费18,总共38,难啊

可以一次多买一些元件,总要用到的,这个变压器可以做成一个阻抗调节器,单独制作一个盒子里,通过转换开关选择不同的阻抗输出,不用做在矿石机里,一端接矿石机输出插口,另一端接不同的耳机。这样使用灵活,不用做在矿石机里。这点邮费就不用太纠结了,要是论坛上的朋友想送你一些元件工具什么的等等,你却反而还心疼这几个邮费,估计有心想送的也没几个会开口了。一个变压器不必再去太纠结了。看准下手,男人嘛,就要对自己狠一些。不能白过一辈子还没有玩过矿石机,那就相当于白活了,哈哈,好象听说你也已经在矿石机上投资上千了,不在乎这只变压器了。下手吧。生活在想有乐趣,有空玩玩矿石机,呵呵。

楼主:
一说到万里耳机就心疼!据说很久很久以前800欧的才两块半,现在呢,涨到了两百去了

网友:
我做矿机也没花那么多钱的钱。给你提供一下经验,用800耳塞不如1500欧的耳塞,更不如2000欧串联成4000欧的头戴耳机。350欧舌簧耳机不用阻抗变压器时效果很好,但是不如好的mp3耳塞用变压器效果好,但是你如果做耳机并联二极管的矿机就不如舌黃的好了,做标准的可变线圈二极管的,还是阻抗变压器加mp3耳机的声音最大。目前这几种耳机我都有,我都是经过实验的,不是随想的

网友:
350欧姆,不高不低,尴尬!
低阻耳机可以找资料,加一个变压器,直接使用低阻耳机,本坛就有好多介绍。

网友:
不能!可以加一个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看看。高阻耳机可以在闲鱼上买到。或用老式电话机听筒代替。

网友:
用一个3瓦以下的变压器作阻抗变换吧,串电阻等于把有效功率也大部分消耗在电阻上了......

楼主:
好吧,不知那种小型供电的AM收音机上的小变压器是否能用?

网友:
不行,输入输出变压器是3比1比例,所以不行,你用电源变压器就行,一般220v转6v大概是3000匝比100匝。专用的高阻抗转低阻抗的变压器是110v转8欧,经我试验,影响效率的是变压器的体积和材料,用220v变12v的黑白电视机的变压器远超过220v变3v的小充电器变压器,还有是材料,如果用铍钼合金的效果就好过硅钢片的。你做矿机可以用生日贺卡里的压电片,注意要并联4k的电阻而不能并联电容就行

楼主:
你说的压电片是晶体耳机吗

网友:
如果有二只350欧姆的耳机串联的话,也算是中阻耳机了,就算是直接用在二极管检波电路中也是可以用用的了,如果用在场管检波电路中则正好接近阻抗匹配,不用变压器变换阻抗了,如果用在二极管电路中,只要检波输入从调谐线圈的中间抽头输出也可以基本满足阻抗匹配的要求,并不一定要死板僵化的非得用高阻耳机不可。

楼主:
谢谢!但我以前试验过,发现用匹配变压器似乎比用高阻耳机要大声

楼主:
现在台式电话的SD-150听筒大概是多少欧?

楼主:
害,一直想做个小型的收音机,无奈变压器太大了,高阻耳机又太贵!

网友B:
加一个阻抗变换变压器,简单易行,价格也很便宜,不必纠结。
买仿725变压器最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一个阻抗变换变压器,简单易行,价格也很便宜,不必纠结。
买仿725变压器最好。

我也想买啊,但友谊电子联系不上,淘宝也没有的买呢

楼主:
到我这邮费18,总共38,难啊

楼主:
他说要用高R管,这个东西现在难买,最便宜的都要7块,一个!邮费还要十几!

楼主:
店主基本不在线,!购买总价低于30元将不发货!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一次多买一些元件,总要用到的,这个变压器可以做成一个阻抗调节器,单独制作一个盒子里,通过转换开 ...

如果我用的是我寄己的钱,我买到我穷光!可是我还只是个14岁的小屁孩啊。不多说了,学业繁忙,少有空余时间!

网友C:
如果你就玩玩而已,用生日贺卡里的压电片和矿泉水瓶盖做压电耳机,用下图做的电路就能收到台。
       如果想效果好点,就在旧物市场上两三块钱买个电源变压器,6v或12v的都行,接上手机上哪种带隔音膜的耳塞,用下面图中的电路就行。
        天线就在家里的插座的线外绕两米长的细线就行,地线用铝箔纸包上塑料的自来水管就行,保证能收到。
一般收音机双联可变电容都是223p的,用多的那一联,配磁棒线圈100圈,用锗二极管1n60就行,晶体耳机是电容性的,所以不能并联电容,但是必须并联电阻,不然会聚集的电子过不去。电阻要大于4k。如果用变压器变阻抗就用动圈耳塞最好,实验证明,用变压器变了阻抗的灵敏度高的动圈耳塞远胜高阻抗耳机,和舌黃耳机也差不多,并联一个小于0.01u也就是103的电容来滤除电线里的交流干扰声。和可变电容并联的线圈直接接天线和二极管,不要用副线圈,因为信号电流太微弱了,除非你家附近有大型电台,祝你成功

楼主:
谢回复。这个电路我已经成功过了,那时候很大声!不过我家信号不好,那时用了20米长的天线,把那种普通的线圈改良成 小型的花篮线圈,抽了8个头,才收到3个台。朋友你住哪啊,我这边都没有旧物市场,有的话就好了!一直为零件发愁。

网友:
那很好,这么长的天线我是没这条件了,呵呵,我是辽宁的

楼主:
我只是偷偷借了邻居的屋顶我是广西的,应该没有人跟我是同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就玩玩而已,用生日贺卡里的压电片和矿泉水瓶盖做压电耳机,用下图做的电路就能收到台。
       如 ...

那时我用的是1800P的电容,可变用的是365P,220-6V变压器配一个36欧的耳机正好,声音很清晰,但有时断断续续的,收到最强的台就是中国之声了,可惜那段20米长的家伙被邻居发现了。。。南方多雨啊,其实打雷的时候挺怕的,现在在努力打造一台无天地线矿石机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到我这邮费18,总共38,难啊

某宝上直接搜“SHH-1 350”,买两个也比你买个变压器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某宝上直接搜“SHH-1 350”,买两个也比你买个变压器便宜

不,220-12V的变压器才六块八,还包邮呢,配个36*2欧的耳机,完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220-12V的变压器才六块八,还包邮呢,配个36*2欧的耳机,完美

好的,节约省钱是最好的。
我和你一样,开始玩矿机时想用最便宜的元件完成最好的机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对矿机要求不断提高时,买的东西就多了,你如果一直追求矿机,会慢慢体会到的。

楼主:
反正能省就省吧,说实话,我成功的第一台性能优良的矿机成本不足100元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买啊,但友谊电子联系不上,淘宝也没有的买呢

去闲鱼
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