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里的老师

楼主(2020-04-20):
鼓捣一台天乐卡座,目前状态播放没有声音输出,耳机端也无声音,电平表无反应。录音输入音源时,
按播放或录音键后,有声音输出,耳机端也有声音,电平表有显示,也能录上音。
磁头信号到板子上的接线桩附近,红圈内的这个型号的管子没有查到具体功能,请坛内老师指点。

网友A:
天乐卡座机器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天乐卡座机器型号?

这型号机有自动选曲功能,找手册也没找到。

网友B:
红圈内的这个型号的管子没有查到具体功能--如果其外围元件呈对称状态分布的话,是不是前置放大作用,播放状态,可以从其周围的4只耦合电容输入音频信号信号看看故障在什么部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型号机有自动选曲功能,找手册也没找到。

没有找到TRIO/ KENWOOD KX-7X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红圈内的这个型号的管子没有查到具体功能--如果其外围元件呈对称状态分布的话,是不是前置放大作用,播放状 ...

是呈对称状态分布,这四个电容在板上简单测试了一下,容值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找到TRIO/ KENWOOD KX-7X的资料

谢谢版主

网友C:
红圈内的这个MB3106资料。

网友:
放大器应该没问题,要不哪儿来的声音……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圈内的这个MB3106资料。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红圈内的这个MB3106资料。

英文字面意识,双低噪音前置放大。我总是感觉这机器播放不出声,是哪个门没打开。高度怀疑红圈里这个东西坏了。
小白,全凭想象。

网友C:
MB3106应应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C:
MB3106应应用资料。

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MB3106应应用资料。

图三右下角“1 st”标注的是输出静音开关,应该就是这个门没打开。

楼主:
TB上也找不到此型号啊,有代换新型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