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来无事,继续折腾DIY收音机的调频部分

楼主(2020-04-20):
DIY的二次变频点点统调的数控收音机的调频部分没有进行细致的统调,总觉得没有达到最佳状态,所以闲来无事,又折腾一番。
1、关于中频,陶瓷滤波器是较关键的元件,多年来积攒了很多拆机元件,所以就换用不同型号的陶瓷滤波器测试效果,验证结果,采用窄带陶瓷滤波器,接收灵敏度提高,对不采用立体声收听,听不出音质变坏。使用中频宽带,在接收一个强台的两边的相邻频道听不出音质变坏,即占三个通道,采用窄带接收一个强台两边的相邻频道,音质明显变坏。所以,最后采用了两只10.7JA陶瓷滤波器,幅频特性见扫频仪测试图(图1、图2、图3),都标有10.7S的陶瓷滤波器,带宽也比一样。
   2、接收天线由原来的单拉杆天线改为双拉杆天线,采用双孔磁芯做平衡不平衡变换,接收灵敏度进一步提高。
   3、由于调频高放回路受分布电感电容影响很大,所以扫频时将混频管输出的10.7MHz的中周断开,接一只560欧姆电阻,扫频信号由此引出,同时断开本振信号。(见电路图)。
     扫频结果见扫频图(图4、图5、图6),扫频发现输入的屏蔽线影响高端统调,将输入线圈改成1:6匝数比,将传输线和谐振线圈值偶间串联一只15p电容,问题解决。看来天线输入和输入谐振线圈采用互偶是更好的选择。
  4、不用仪器,凭经验的调试很难调到最佳状态,尤其是带调谐高放的电路,凭经验调试,输入回路和高放回路很难同步。
实际电路连接见图片
最后接收效果网址:
白天接收: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zOTYzNTI3Ng==.html

晚间接收: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YzOTY0MDM1N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赞赞赞!

能上个PCB制版图和讲讲制作中的调试步骤 以及关键点注意事项吗?

      自己瞎折腾,pcb板设计很不规范,别人难看懂,难以引以借鉴。我是用WORD文档的作图画的,因用单位打印机使用WORD文档方便,采用热转印。
     关于调试,我的所有测量工具都是自制,还是很不规范。此测试用的扫频仪的探头采用场管K168(见图),此探头对电路影响很小,中频扫频探头接LA1140的1脚,信号输入是断开混频管的集电极,在10.7中频中周连接三极管出串接一个10K电阻接信号源,这样对电路影响很小。
     高频输入谐振回路和高放调谐回路的同步统调前面已叙述,由于我用的是自制测量工具,在扫频高放幅频的同时也用频率计测量了本振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你的机器  你是高手  有一事请教  我有台上水收音头  天线坏了  看了你的磁棒天线  我是否也可以做一个 ...

高手不敢当,只是好动手折腾,你说的是三根磁棒天线吧?它是一个配合可变容的谐振天线,外加在成品机上若不改动电路是困难的,不过你说的高档次机你把图片发上来,即使我解决不了,还有其他坛友能够解决,论坛中高手如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常老师的技术,顶礼膜拜!

老哥过奖了,你的电路图,PCB图,结构布局认真严谨,一丝不苟,严谨求实的劲头,我是很难做到的。

网友A:
赞赞赞!

能上个PCB制版图和讲讲制作中的调试步骤 以及关键点注意事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水TU-717收音头    后面的天线断了  图片上不去  可以收音   只是想加强收音能力。

找不到电路图,真说不出来改接办法,不过高级收音机已经是极佳状态,任何改动都会使指标下降,最好还是把断了的天线接上.

网友D:
老哥你需要个个失真仪或音频分析仪,窄带和宽带立体声差别巨大,人耳对信噪比50DB以上的失真不敏感了,但实测一般的顶级机器,比如建武的标称90db信噪比的机器,窄带信噪比无法超过60db,宽带才能做到70-80,差距巨大

网友:
用失真仪可以明显看到,窄带失真0.05以上,宽带才能0.01,特别是用15k音频测,差距更大

网友:
我分析下,不一定对哈,因为立体声L+R是在18k以下,L-R信号在53K下,当高频动态稍大,调制频偏就超出了200K.所以200K以下的带宽,是对音质影响很大的,一般要求滤波器带宽大于250K因为滤波器截止带宽不是陡的,前提是临频没台,如果有,就串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的!只是买来时  就没有天线了。所以没有东西可以接了。

看在贴在金属壳上应该不是谐振磁棒天线,是低阻的磁棒天线。若是低阻磁棒天线,对线圈的电感的大小要求不严,你可以在磁棒上绕若干匝线圈后接入试一试,若成功,可以增减匝数重绕,直到灵敏度最高为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老哥你需要个个失真仪或音频分析仪,窄带和宽带立体声差别巨大,人耳对信噪比50DB以上的失真不敏感了,但实 ...

      这个仪器没有,不过调频采用窄带会比宽带信噪比低,还不能理解,应该是接收弱信号时,窄带比宽带信噪比高才对。对于失真,调频的频偏对应的是音频的振幅,通带不够出现削顶失真,对于延迟群引起的失真,还不甚了解。没有测失真仪器,对于音质,本人天生听觉音质的能力较差,所以本人DIY的收音机在音质上不讲究。

网友:
您可以看看各个有带宽选择的机器给的厂家指标,窄带和宽带的信噪比相差一般在20db

网友D:
应该叫信纳比吧,包含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应该叫信纳比吧,包含失真

就是说对于调频来说,窄带的信纳比比宽带的信纳比低
SINAD(信纳比)
信号+噪声+谐波的功率与噪声+谐波的功率比值。
SINAD=(S+N+D)/(N+D).S是信号功率 N是噪声功率 D是失真功率。
一般失真功率取2到5次谐波的功率和。
需要注意的是,SINAD不会小于1。
我还是喜欢窄带,接收弱台时明显比宽带沙沙声小。

网友E:
这种扫频仪哪里有买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扫频仪哪里有买

此扫频仪是自己制作的,包括单片机软件和电脑软件都是自己编的。

网友F:
把扫频仪发给大家 看一下,看能仿制不

楼主:
引用 网友F:
把扫频仪发给大家 看一下,看能仿制不

在我的其他帖子中,也有坛友提过此要求,我DIY的扫频仪在自制的综合仪器之中,没法单发扫频仪,由于较复杂,仿制较困难。不过我可以将我制作的扫频仪的主要芯片介绍很你,产生信号芯片是AD9851,最高扫频频率70MHz,利用二次谐波可达140MHz,对数数据显示芯片AD8307,单片机芯片型号见图片,此扫频仪的制作,在仪器工具板块中有坛友介绍的非常详细。

网友(2021-10-31):
引用 楼主:
在我的其他帖子中,也有坛友提过此要求,我DIY的扫频仪在自制的综合仪器之中,没法单发扫频仪,由于较复 ...

常老师制作的仪器厉害,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