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一下在同等条件下是先保证电压还是先保证电流?

楼主(2020-04-20):
请教一下各位老师:

假设我有一个用电设备,没有正好匹配的电源,手上有两个电源,一个电源的电压和这设备相同,但电流高过其要求,还有一个电流符合其要求,但电压比其要求低一点(约低10%)
请问这两个是不是能用,要用的话应该用哪个?

另:如果有一个电流符合要求,电压高过其要求的电源,或者有个电压符合但电流不足的电源,能不能用?

网友:
呵呵!我翩然而过

网友:
保证电压相同,电流最好不小于,大多少都无所谓

看用电设备来定,一般都有余量,可能大点小点都没事

网友A:
设备的额定电压是工作电压要求,电流大小是由其功率大小决定的,电源也是如此,标注的是最大输出电流,并非电源工作就是一定输出这么大电流,如果额定工作电压相同的情况下,功率小的工作电流就小,功率大的工作电流就大,电源输出电流也就大,并非固定不变的,电源的输出电流应该大于或等于设备的额定工作电流,所以,首先要工作电压是不是符合,然后是工作电流是不是达到设备的要求,就象一只灯泡,如果额定工作电压是220V交流,那就是用在单相照明电路上的,至少工作电流,跟灯泡的功率有关系,功率越大,实际工作电流就越大,但设备的功率不能大过电源的输出功率,就象家里的电器设备同时工作时不能超过家里的电器开关和线路的电流负荷一样,超过了,电流过大,导线电流过大就会发热引起电气灾害事故。电源设备也会因过载而引起事故和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备的额定电压是工作电压要求,电流大小是由其功率大小决定的,电源也是如此,标注的是最大输出电流,并非 ...

谢谢解答,那么有个延伸的问题,如果电流大点也无所谓,我想问题版里为什么大家都要改电流可调?只要电压调调到位了不就好了吗?

我在用路由器的时候发现,有时候9v的电源也能驱动12v的路由器,用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还有标称12v1.5a的路由器,有人告诉我用12v1a的也没关系,所以就很困惑

网友:
电压一定也要按照设备的要求使用,电流可以大一点,

网友:
设备电压都有一个范围,现在的集成芯片更是。电流一定少于它所标注的。

网友:
要看用电设备类型,一般情况下电压合适,电流大点无所谓。如果是充电等限流负载就要考虑电流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那么有个延伸的问题,如果电流大点也无所谓,我想问题版里为什么大家都要改电流可调?只要电压 ...

电源在设计的时候,在指标上有二个参数以供参考,一个是额定值或标称,例如电源电压12伏特,最大输出电流 1安培,意思就是适合用在设备工作电压 12V,工作电流不能大于1A 的条件下,电源在设计时的时候会有留有一定的余量,不是一达到或超过一点就会立即损坏,如果你硬要用在工作电压 12V,但工作电流达到1.5A的路由器,电压是符合的,但电流超过了电源的使用要求,是不是会一用就坏掉呢,可能电源在设计的时候留有一定的余量,所以,实际使用时也许可以用上一阵子,但是不是安全和保险呢,我想你是明白的,也是个明白人,你不怕出事故出危险出灾害就尽量大胆的用,如果从安全角度 着想,你就会明白,电源的参数还是要符合设备的使用要求,超出范围使用,是要承担风险的。

网友:
电压就是电流(我这个一开口貌似就是错的!!但是还真有一点参考价值),准确的来说,电压与电流是息息相关的!!
电压=电流*电阻
电流=电压/电阻
这个是恒定不变的真理

也就是说,电压准确了,电阻是那么多,电流也是准确的
同理,电流准确了,电阻是那么多,电压也不会飘到那里去!

其实我是想回答的是(为什么大家既然做了电压可调,还要做电流可调)这条问题的,那是因为,某些情况下电压可调设置简单容易准确,某些情况下电流可调设置简单容易准确。

举个例子,例如锂电池的充电终止电压是4.2V,这需要一个准确的值,因此我电压可调,调到4.2V给锂电池充电就可以行开不用管了!
同样是一个例子,我要点亮一个LED灯珠,那么我该给这个灯珠供电多少让它正常的点亮呢?于是我就拿个电源从零开始一点一点增加供电电压,这时候我会发现,当灯珠点亮后,我稍微增加或减小一点儿电压,都会导致灯珠的亮度很大的改变,电流值变化太大不好控制。而且每一颗不同的灯珠,它还不是一个固定的供电电压值所产生的电流一样。因此我这时如果采用调电流的方法,会更好更实用。
还是第一个例子,充锂电池的,是不是我随便设了个供电电压4.2V,然后往锂电池一插,就可以不管了?不是的!如果我这个电源质量很好!功率足够大,那么它用一个固定的4.2V向一个3伏多的空电池一股脑的充进去,很可能下几秒就会发生,爆炸!那么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没错,需要限流!也就是说我需要设置一个最大的供电电流值,当发现电流值超过,电源宁愿将自己的输出电压下降也不要电流超标,这样就可以了。这样就不会爆炸,可以放心地走去做别的事情了!
写了一大通,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但不写都写了,不发浪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那么有个延伸的问题,如果电流大点也无所谓,我想问题版里为什么大家都要改电流可调?只要电压 ...

用电设备都是按照电压来的,输电功率大于设备功率

路由器电源不是直接用的经内部DC/DC变换芯片,一般12v/5V/3.3v等多组电源,你给个大概电压即可,在容差内都可以用,早期有部分内置整流桥的交直流通吃,

你还有说的常用的维修电源或改装电源,为什么要调压调流,调压是修理设备用电压多种化,有了调压就方便,调流是维修中常用保护措施,保护维修设备安全,且不让维修设备故障再扩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那么有个延伸的问题,如果电流大点也无所谓,我想问题版里为什么大家都要改电流可调?只要电压 ...

问题1:
延伸的问题,如果电流大点也无所谓,我想问题版里为什么大家都要改电流可调?只要电压调调到位了不就好了吗?
答:
楼上已经有网友说了,有些场合,电压变化一丁点,电流会大幅度变化(譬如锂电池的充电电流);甚至电压很稳定,但温度变化了,电流也会变化很大(譬如LED灯的工作电流)于是这些场合控制它的工作电流(称为限流或者恒流都可以)比控制它的工作电压更为妥当。

问题2:
我在用路由器的时候发现,有时候9v的电源也能驱动12v的路由器,用起来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答:任何使用电源的设备,对电源的电压都有一定的适应范围,使用在电源允许的范围内,都可以让设备正常工作。譬如电视机,交流供电电压在160-260V范围,都应该没有问题。所以9V电源能驱动有些额定12V的路由器并不奇怪。

问题3:
还有标称12v1.5a的路由器,有人告诉我用12v1a的也没关系,所以就很困惑
答:
任何设备对配套电源适配器的选择,都流有一定的富裕量。工作电流0.5A的路由器,肯定不会配套0.75A甚至0.5A的电源。一般会选择1-2A的开关电源适配器,供电安全系数较大而已。你使用比配套电源供电能力弱一点的电源,也能使设备工作,安全系数小一点,甚至安全系数就等于1,但是确实能使设备正常工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那么有个延伸的问题,如果电流大点也无所谓,我想问题版里为什么大家都要改电流可调?只要电压 ...

和电脑游戏对硬件要求差不多,标示电压和电流,类似于推荐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那么有个延伸的问题,如果电流大点也无所谓,我想问题版里为什么大家都要改电流可调?只要电压 ...

路由器里面有一套稳压电路(mc34063开关型的),实际工作电压5V。所以用1A  ,9V-12V的电源都没问题。

网友:
没有电压,哪来电流。
一般用电设备最大功率都是固定的,在一定电压下工作。如果电流不足,那时电源的问题。
电压限制了,也就限制了电流,除非设备短路,电流不会大于额定电流。
比如负载电阻10欧,加10伏的电压,即使用可输出10安的电源,最大电流也只有1安。
至于一些实验电源可调整输出电流,那是针对不同的负载过流保护设置的,不一定是工作电流。